机械设计中常用哪些电气类产品?参与者加分!

楼主(2010-01-26):
机电一体化的设计和制造中,机械这个骨架里一般要包括很多电气类的部件,机械工程师应该熟悉他们的选型参数,诸如伺服电机、步进电机、传感器、变频器、PLC、单片机、各类开关、电工仪表、人机界面等。

请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按照使用频率从多到少的顺序来列举一下,列出10个类别的产品,当然越多越好。给与加分!

如果能联系实际,深入地谈谈自己学习电气和控制类知识,以及在设计中使用电气和工控产品的经验,则给与重大加分!抄袭和转贴者扣分。

网友A:
1.用得最多的是小型继电器和固体继电器;
2.光电开关;
3.接近开关;
4.按钮开关;
5.变压器和稳压器;
6.温控仪;
7.滤波器,松下的;
8.PLC,我常用的是松下和三菱的;
9.触摸屏,我常用的是威纶和松下的;
10.伺服电机,常用松下的;
11.步进电机,这个就很多了,牌子也很杂,常用仓兴达;
12.变频器,常用的也是松下;
13.就是单片机了,这个也很多,牌子也很杂,常用的是天津一家公司的;
14.时间继电器,这个很少;

网友B:
工控机、PLC、触摸屏

普通的三相电机、单相电机
偶尔也用直流电机
这些最好都带有减速器(也就是减速电机,比如SEW集成好了的)

调速用的变频器
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大量的开关、按钮(接近开关、行程开关、光电开关、急停按钮)
照明指示类(机内照明灯、三色灯、操作面板指示灯)
直线光栅尺、圆光栅尺
温度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辐射温度计)
流量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液位计(浮球类的磁致伸缩传感器、脉冲雷达类的)
直线电机
非接触测量距离的传感器(超声波测距、激光测距)

唉,太多了,除了计划生育不用懂外,其它什么都要懂,做机械苦啊

网友:
看来自己做的项目太少了,有很多东西还没有用到啊!向各位社友学习了!

网友:
领导批示了什么啊?怎么要回复才可见啊?

网友:
熔断器    little fuse
interlock        cherry的
伺服控制滑轨   施耐得
各种线接头
电脑     硬盘

网友:
步进电机,变频器,PLC,传感器,人机界面,伺服电机。对于电气元件而言,做机械设计的要懂得其工作原理,懂得这些电器元件如何控制,这样在机械设计时才能懂得在何种机械结构上需要加电气元件进行控制,如何控制,使得机械结构得到完善。我以前做印刷机械,对电气元件专门做了研究,基本弄清楚机器上的电气元件的工作原理,对理解整机的工作步骤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网友(点评):
目前正在恶补电气方面的知识,只为能进一步的提高机械设计的能力。

网友:
1,接近开关,常用:科瑞;
2,光电及光纤开关,常用:科瑞,基恩士;
3,光栅,常用:基恩士、施克;
4,低压电器元件,常用:施耐德、ABB;
5,PLC,常用:西门子、三菱;
6,触摸屏,常用:西门子、三菱、台达;
7,变频器及变频电机,常用:变频器:三菱、日立等,电机:一般选用合资品牌;
8,伺服电机,常用:三菱、松下、台达;
9,步进电机,一般选用国产的;
10,普通电机及调速电机,选用ABB等;
11,压力传感器,德国的;
12,直流无刷电机,21所;
13,位移传感器,TR或TRS;
14,直流电机及直流调速装置,电机国产的,直流调速装置:西门子、欧陆。

网友:
1、电机: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含驱动器
2、PLC:OMRON、三菱、西门子
3、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OMRON、施耐德、正泰等等
4、自制电路板:看需求了
5、传感器:开关量、模拟量,传感器市场上太多了
6、控制卡:采集卡、控制卡
7、触摸屏:如今什么都触摸了,可以省掉很多开关
8、变压器:这家伙有时候挺闹心的,不学电看的有点慌,而且很重,安装调试时不方便
9、开关电源:这个很影响设备调试,尤其需要共用电源时
10、端子:算好了这些东西,对走线布局也就基本差不多了

这些东西布置作为机械设计人员来讲应该了解的。

网友:
电磁制动器,
电磁离合器(联轴器),
旋转编码器
防爆灯,防爆插座,防爆电机等防爆电器.....

网友:
除了老鹰说的还有
变压器
油温冷却器
按钮开关、带灯按钮开关船型、旋转开关。
电磁离合器
一般的单向三相感应电机
旋转编码器
光栅尺
机床防爆灯
浮球开关(液位开关)
接近开关
光电开关。
各型大小继电器。断路器。保险丝等等。呵呵。想起来就写写

网友:
行程开关,传感器,电机和变频器。

网友:
其实还有很多啊,像力矩传感器,称重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各种传感器;
还有加热管等,
各种交直流电机等

网友:
伺服电机  松下,
步进电机  白山
普通的交流电机  DKM
各种传感器器,包括光电的,光栅的,张力传感器等等    欧姆龙和基恩士
固态继电器

网友:
变频电机
变频控制器
步进电机
光栅尺
各类按钮开关
热继电器

网友:
1.        开关类:旋钮开关、按钮开关、接近开关、限位开关、压力开关、温控开关、开关光电等等
2.        带保护功能:熔断丝、空气开关、
3.        动力类:三相交流电动机、二相交流电动机,直流电动机,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调速电动机、恒速电动机
4.        控制类:变压器、线圈、继电器(种类很多,时间继电器、压力继电器等)、接触器、PLC、触摸屏
5.        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
6.        照明指示:照明灯、各种指示灯
7.        指示表:电流表、电压表
8.        辅助类:电控箱、电线接头,布线盒、线卡子、绝缘胶布
9.        电线、电缆
10.        安全:绝缘等级

网友:
电机,传感器,单片机,PLC,继电器,汽缸,阀,控制器,各种气孔接头,各种开关等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气缸和阀也是电气类产品么?

网友:
1、伺服电机 安川
2、PLC 三菱
3、触摸屏 三菱跟威伦
4、继电器  OMRON
5、空气开关 富士
6、各类传感器  品牌很杂SMC OMRON都有

网友:
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最常用的是安川、帕克、松下这三种牌子
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电磁阀
直线光栅、圆光栅,常用的是海德汉和雷尼绍
控制卡、采集卡、PLC、倍频器
光电开关、机械式行程开关
变压器、稳压电源
电感测头传感器,一般采用tesa
接触式、扫描式传感器,一般采用雷尼绍
温度传感器
滤波器
模拟量手柄
面板指示灯
各种贴片类电气元件

网友:
电磁阀可以算电气产品吧。

网友:
补充一个。电位计。

网友:
继电器
接触器
PLC
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直流电机
接近开关
各类按钮开关
指示灯
变频器
编码器
数控系统
人机界面

网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么个情况,就是一台机子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三天两头的坏,是小件像是接触器,继电器,开关电源的事呢?还是像PLC,接近开关的事呢?当时我给分析的是PLC的问题,当时用的是LG的PLC,还是挺稳定的,后来就换成西门子的了,等我辞职了之后我才转个弯来,可能是接触器的事情,有时候工作吸合,有时工作不吸合,就显得事情很多,当时用的接触器好像是天水的有一家工厂生产的好像叫天正。这是我的认为,当然所有电器原件都用最好的不现实。我觉得基础件不能用差的,像是接触器、接近开关、继电器,其余的可以稍差一点,大家认为呢?

网友:
就是说,拿人做比喻,就是,你是机器,必须神经、肌肉和骨骼发达,脑子笨点,反映慢点没事,但是触觉必须要好,肢体必须反应要好,动作很连贯,而且很稳定,脑子笨点没事,因为最聪明的是人的脑子,哈哈!

网友(点评):
呵呵,怎么让我想起来“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几个字了??haha

网友:
有些可能用到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液位计,流量计等~~

网友:
1电器开关
2电机
3行程开关
4继电器(时间,速度~~)
5断路器
6熔断器
7传感器
8变/稳压器
9PLC
10单片机

网友:
1、电机:包括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2、变频器:有西门子、三菱、SEW、danfoss
3、光电开关
4、PLC:有三菱、西门子、AB、B&R
5、同步器
6、温控器
7、继电器
8、电源
9、触摸屏
10、压力传感器

网友:
伺服电机+编码器
光耦+光栅
带减速箱步进电机+驱动器
直线电机
触摸屏、液晶屏、薄膜开关
空心杯电机
电动推杆
带熔断丝开关+变压器、开关电源+航空插头

防爆电机
超声液位计
扭矩传感器

网友:
大师们,多点支持国产货吧,要不咱出口的机器除铁架是中国的,其它都是鬼子的,我们沦为他们的搬运工了。

网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么个情况,就是一台机子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三天两头的坏,是小件像是接触器,继电器,开关电源的事呢?还是像PLC,接近开关的事呢?当时我给分析的是PLC的问题,当时用的是LG的PLC,还是挺稳 ...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的PLC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做了多年,基本上没这种问题
我们的接触器和继电器大多选用施耐德和欧姆龙的,质量也很不错,听我同事说,国产的天正也很好的,施耐德想将它收购,天正不同意,施耐德三天两头缠着天正打官司,唉,这个比较无耻了,施耐德想搞垄断

网友:
大师们,多点支持国产货吧,要不咱出口的机器除铁架是中国的,其它都是鬼子的,我们沦为他们的搬运工了。
引用 网友E:

唉,这个没办法呀,客户要求高,要是零件三天两头坏,我们就没法做了,客户也再也不会找我们了

网友:
电机东元和大同居多
变频器我们用的型号较多应用到恒压供水速度调整,压力及功率的调控等等,ABB、台达、、松下、东元、Vacon、台安、等等。
接触器是施耐德的跟台安的
空开用ABB与台芝的
温控器为omron和台湾的一些品牌
自动控制是霍尼维尔和江森的
传感器omron和keyence居多
伺服器及伺服电机多用安川的
PLC用omron、keyence、三菱、士林、松下都有在应用。keyence的软件界面样式和编程感觉还可以就是价格有点偏高
人机用Pro-face多点
气动用SMC居多
油压用油研的较多别人的产品真的稳定(不是崇洋是无奈)除新增几乎不用更换
等....

网友:
伺服电机、PLC-- 三菱
电磁阀、磁环开关--华能
接近开关--施耐德
光电开关--邦纳
继电器--欧姆龙
接触器、断路器--西门子
变频器

网友:
1.微动开关 常用欧姆龙
2.螺线管
3.LED示灯
4.传感器控制器
5.计数器
6.位移传感器
7.示波器
8.限为开关
9.电位器
10.电子温控器

网友:
机械设计中常用的电气类产品种类繁多,一下子感到不胜枚举。
依个人观点,可以把它们归为二大类:
一类是可以直接装在机身上的:它们或传递动力,如各类电机,把电能转换为机械能。或传递信号,如各类行程开关,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旋转编码器等等,把各种有用的物理量转变为电信号。或供人操纵及发出信号的,如各类主令开关和指示灯类。或是把电信号转为执行的,如电磁阀类。
另一类是可以装在电控柜内的:它们或专司强电控制,如各类空气开关,熔断器,接触器,继电器等,着重于电能分配操纵及保护。或服役于弱电回路,如控制变压器,显示仪表,各种独立或嵌入式的单元电路等。
当然,还不能忘记,把二类电器连接起来所需的各类线缆及接口。

网友:
学习顺带打酱油……

网友:
电机 SEW
PLC  西门子
触摸屏 西门子
电磁阀 SEITZ NORGREN
变频器 ABB
各类开关不好说,重要的用大牌,不重要的用杂牌
流量计
温度传感器 ABB
集中润滑系统 HERG
接触器 SMC
可编程继电器 欧姆龙
气缸 NORGREN (汗....这个...和电磁阀认了亲的,不知算不算?@_@)
蜂鸣器 施耐德  (@_@)
编码器 欧姆龙
指示灯
UPS
客户不管你用谁家的元器件,他只认品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看看各位大虾的杰作!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控制系统上有:
1.西门子变频器,1.5KW到22KW.
2.光电开关,(用于计数)
3.磁铁接近开关,(用于计数)
4.磁粉离合器,(用于调节绕绳张力)最大用到1200N。
5.光杆排线器,
6.最近刚用到人机界面、触摸屏。
7.变频电机一般就用皖南的。
8.直流电源用来控制磁粉离合器。
……
这些都是八股、十二股制绳设备上用到的。

网友:
曲轴位置传感器
凸轮位置传感器
爆震传感器
水温传感器
压力温度传感器
氧传感器
步进电机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电磁开关
轮速传感器
车速传感器

网友:
3# liweisky 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1变频电机  国产南洋 佳木斯 和大连二电机  进口就是ABB和西门子
2电液推杆
3电磁制动器
4编码器 以绝对值编码器为多 进口的P+F为多
5接近开关 图尔克较多
6行程开关
7电缆卷筒
8电源滑触器
9UPS电源
10涡流制动器
以上是我设计时比较常用的 呵呵

网友:
做机械设计在控制上电气元件的选购是至关重要的,能否有良好的运行效果和机能。
核心部件PLC,有好的PLC还要有好的控制程序
1。PLC用的最多的有:,三菱,西门子,松下, ABB,欧姆龙,台达,国产的有信杰
2。伺服控制器和电机是配套的:三菱,西门子,松下
3。变频器用的最多的有:三菱,西门子
4。触摸屏有:三菱,西门子
5。动力驱动有:电机,气动,液压
6。控制电源:交流,直流
7。主电源控制件:空气开关。保险开关,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安全开关
8。辅助控制件:中间继电器,温度控器,压力控制器,安全控制器等
9。信号: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磁性开关等
10。动力控制元器件有:气压电磁阀,液压电器阀等
11。操作件有:按扭开关,旋转开关,钥匙开关,多位开关等
12。信号指示灯是不能少的

网友:
1  伺服电机:一般用西门子的,有家压机供应商喜欢用安川的
2  kistle压力/位移传感器组件  感觉有点小贵  小的20KN量程压力传感器的要2W(加上放大器,力/位移显示器4W,审核时拿曲线唬老外很有效)
3  光幕:sick,Wenglor都用
4  接近开关:基本都用过,光电的/电感的/电容的/压力的/霍尔式的
5  位移传感器:sony的/mahr的/keyence的 ,可惜了都是小鬼子的
6  PLC:只用过Siemens的,PLC价格还算合理,但模块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买过一PLC电源(6ES5095-8MB02)花了23K
7  moby: Siemens的,大拇指大小一个1k多人民币
8  触摸屏:SiemensTD系列的,TP系列的,特别是TP系列的,每次找人编程都是2K以上
9  光纤开关:Keyence的, 曾经有一很小位置需检测,花了6K

网友:
我很多是能用国产的就用国产的
1.PLC常用:      三菱 永宏(台湾) Omron
2.低压电器元件如断路器、继电器、开关等:    德力西 正泰,要求高些的就用鬼子的
3.光纤传感器:   欧姆龙
4.触摸屏:    HITECH 台达
5.步进伺服马达:    太杂 国产为主 ,要求高些的就用鬼子的
6.变频器: 安川
7.接近开关: 国产为主 牌子很杂 要求高些的就用鬼子的
8.各类表头mron DHC
9.温度传感器、计时器、计数器等:欧姆龙 DHC HANYOUNG
10.开关电源: 明纬 等等
11.测试信号采集:NI(美国)
12.各类小型变压器:定制 :)

网友:
搞机械设计的现在需要了解的电气知识,器件真是越来越多了:
   首先从机械的动力源-电机有:单相直流电机,无刷直流电机,交直流两用电机,串激交流电机,电容启动或电感启动交流电机,普通交流三相电机,伺服电机,交流同步电机,步进电机,开关磁阻电机,测速电机,编码器,自整角机等等。其次是我们常用的—交流接触器,(我们一般用正泰的,德力西的)中间继电器,小型继电器,热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过电流继电器,速度继电器,自动空气开关,保险类,行程开关,按钮开关,传感器,接线排,变频器(我们一般用国产的,因为现在国产的小型变频器已经非常成熟的),PLC(三菱的挺好的),触摸屏,PWM直流调速电源,开关电源,变压器等等

网友:
普通电机
PLC
触摸屏
控制卡
电热偶
固态继电器
可控硅
无纸记录仪
电磁制动器

网友:
哎,对电气真的不是很懂,这个或许是一个机械设计人员的软肋吧

网友:
我也来拉一尾巴
1光电开关  2行程开关 3普通电机 4单相电机调速器 5电磁调速电机 6电磁阀控制气缸 7电磁阀控制液压泵
8星三角启动电路  9自耦启动器  10工业遥控器  11接触器 12 中间继电器  13时间继电器  14变压器

网友:
我司常用:电磁离合器,自动纠偏装置,液位计,磁性开关,加热棒,热电偶,电缸,潜水泵,真空泵,冷却风机,降温空调,液压站等

网友:
1电流表 PA
2 电压表 PV
3 电度表 PJ
4有功功率表 PPA
5 无功功率表 PPR
6 同期表 S
7 频率表 PF
8 电容器 C
9 灭磁电阻 RFS或Rfd Rmc
10 分流器 RW
11热电阻 RT
12 电位器 RP
13 电感(电抗)线圈 L
14电流互感器 TA CT或LH
15 电压互感器 TV PT或YH
16、10KV电压互感器 TV SYH
35KV电压互感器 TV UYH
110KV电压互感器 TV YYH
16 断路器 QF DL
18 隔离开关 QS G
19 同步发电机 GS TF
20 交流电动机 MA JD
21直流电动机 MD ZD
22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小母线

网友:
补充一个:编码器!

网友:
1、继电器;
2、接近开关;
3、光电开关;
4、激光传感器:如keyence\banner;
5、西门子LOGO编程;
6、压力传感器;
7、伺服电机;
8、计数器;
9、流量传感器;
10、控制卡

网友(2010-03-12):
避雷器,框架断路器,双头开关

网友:
1.伺服电机:常用三菱
2.PLC:西门子、欧姆龙、三菱、通用都有使用
3.继电器、开关、接触器:OMRON、施耐德、正泰、德力西、西门子等
4.变频器常用:富士、爱普生、三菱等
5.张力传感器:三菱
6.工控机:研华
7.触摸屏:日立
8.直流调速装置:欧陆
9.普通电机及调速电机:国产以及选用ABB

网友:
1.用得最多的是温度传感器;
2.接触器;
3、8常用开关(常开、常闭、复合);
4、同步电机
5、温控器
6、水位感应;
7、加热器(加热丝、陶瓷加热片)
8、压缩机
9 、时间继电器
10 、变压器

我们的设备相对简单,功能最多是加热和制冷、保温。最近参与的一个项目是用时间继电器加单向阀和输液泵完成的液体定量设备(集成了冰箱、保温锅、抽油烟机等)

真正有点万金油的感觉了。 经常来论坛转转,看看别人的东西,发现原来的设计本来可以简化的,就是因为不懂得某个零件的功能,
看来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阿!

网友:
液压方面:
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普通的开关电磁铁包括干式和湿式,压力传感器,流量计,温度传感器
伺服:伺服阀驱动器,力矩马达,力马达,PID调节器
比例控制放大板,比例电磁铁,LVDT差动变压器:用在阀用位移传感器里边

网友(2010-04-21):
单相  三相电机
继电器用的最多还是热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
接触器 熔断器用的也较多
PLC:一般都用的是三菱的和西门子的
变频器:一般用的是三菱的和送下的
传感器:光纤,热偶,热释电,温度等等用的较多
变压器:输入为220V和380V 输出一般为127V,24V,36V等
单片机:常用89C51系列

网友:
说点体会呗。自
己感觉机械设计中主要打交道的电器产品还是电机,当然包括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等等,其次就是限位开关等等,如果涉及到液压气动则涉及电磁阀。主要的还是电机。而且机械设计师不可能把电气弄得那么通,主要还是看机械设计师和电气工程师的配合。毕竟是两个大块,全通就可能变成全不通了。
电机的选型中自己也遇到一些问题,出过笑话。比如刚毕业时,有次设计一个拉钢小车装置,电机是要频繁正反转工作的。这就需要考虑电机的工作制。但是当时自己没经验,结果普通电机上去,烧一台又一台,丢大了!后来还是一位老工程师(电气)告诉自己,要考虑频繁启动时电机的工作制问题。从S1-S9,这大概 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一不注意,酿成了大问题。呵呵。就是觉得还是得和电气方面配合好。

网友(点评):
呵呵,说的有道理!赞一个..

网友:
温控器
固态继电器(SSR)
光电开关
接近开关
计数器
转(线)速表
电流表
电压表
安全光幕
编码器
功率调整器(SCR)
以上品牌常用台湾的(FOTEK)

网友:
1,伺服电机
2,继电器
3.,光电开关
4,接近开关
5,微动开关
6,温控仪
7,接触器
8,电磁阀
9,三菱PLC
10,模块
11,行程开关

网友(2010-05-21):
看过了,挺好的,有受获

网友:
哎,包括太多了,比如执行元件,反馈环节,运算环节,

网友:
一般的机床电磁阀也是少不了的,有的机器还有高频、LED指示灯和显示器,自制电气控制盒,一些不同类的编码器,漏电保护开关,感应开关。。。。。。。。。等

网友:
元器件有热继,断路器,避雷器,空开,马达保护开关,电压电流互感器,万能转换开关,各类电源,各类端子等等

网友(2010-06-24):
1、PLC 松下的,三菱的
2、固态继电器 欧姆龙
3、LED指示灯(我曾经做过交通信号灯的PLC控制演示板)
4、防爆电机 国产的,具体厂家好像是常州那边的
5、限位开关
6、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7、温度传感器(现在厂子里做防爆摄像头)
8、气动加药阀 日本的,具体品牌~~俺不认识日文
9、压力传感器
10、稳压电源
11、继电器、断路器、熔断器(给别人加工的取样器上的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F:

    顶了

网友:
工控机、一般采用西门子家的,也有韩国三星的。PLC、主要是西门子家的,以前用S200,现在用S300、S400。普通的三相电机、单相电机、直流电机这些最好都带有减速器厂家一般都是西安西玛电机场的。调速用的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大量的开关、按钮(接近开关、行程开关、光电开关、急停按钮)、电磁继电器、温控开关、逆变器等等,因为我涉及的都是些精度自动控制的所以全部都使用西门子家的。虽然贵点但是使用性能、可靠性、质量绝对没有问题。
CPC对中检测机构一般用EMG家的

网友(2011-03-30):
接近开关
光电开关
固态继电器
温控器
计数器
时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
安全光栅
光纤传感器
电流,电压表

网友:
想看看,所以回复。

网友:
1. 电磁接近开关,电容接近开关;
2.PLC(omron)
3.触摸屏(proface)
4.变频器(danfoss)
5.光眼
6.温度传感器
7.压力传感器
8.变压器
9稳压器
10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网友:
很多啦:
触摸屏 威纶通;
气缸/电磁阀/消音器/浮动接头/各种气管接头 SMC、亚德客等;
PLC 多用三菱;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还没用过,在其他地方看到过;
接近开关/光栅/行程开关等安全保护或控制元件;
减速电机 SEW、日本东方;
流量计/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热电偶 厂家很多;
继电器 OMRON;
快速夹;
集电器(流水线检测可以用到);
气动吸盘,机械手等;
。。。。很多很多,现在就想起这么多了 。呵呵

网友:
我们车间常用的电器产品:
空气开关
断路器
接触器
变压器
小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
稳压电源
电磁阀
PLC
变频器
伺服电机
普通电机
数控系统
各类传感器
各类按钮
各类指示灯
差不多就这些了。。

网友:
机电一体基本是不分家的

网友:
嘿嘿,不回复貌似看不到,先回复下看看大侠高见.....

网友:
贴几张实用图片,对照着分析一下:
这是液压实验台的控制系统图,从这个分析看看:
(1)断路器,低压断路器等。保护作用,也是从高压线出来的第一个器件。
(2)急停开关。事故或者特殊情况下紧急保护。
(3)开关电源。机械系统中,很多液压阀或者器件需要低压供电。
(4)接触器、按钮开关等。对系统实现控制操作。
(5)电路指示灯。可以实时看到系统的工作状态。
(6)PLC或者单片机等控制芯片。
(7)传感器等。可以实时监测系统的状态。
(8)行程开关等。可以实现联动等操作。
(9)流量表、转速表等。实时显示数据。
(10)很多,不一一分析了.............

网友:
我也来晒晒吧
从下往上
熔断器--接触器--继电器--电阻
PLC
电磁阀--过滤器--真空发生器
气缸--电磁传感器--光纤传感器--光纤放大器
步进---伺服---同步电机
变频器--伺服放大器---伺服控制器
另外有些针对性的电气是跟据设备需求而定,不常用

网友:
学习了,正想学电气自动化

网友:
1.各种传感器
2.接近开关或者行程开关
3.PLC控制器
4.各种仪表
5.操纵控制面板
6.终端显示

网友:
plc(三菱)
触摸屏(三菱)
光电开关(基恩士,欧姆龙)
电机(东方马达,东元)
变频器(东芝,日立,东元)
(时间,中间,固态)继电器(欧姆龙)
选择开关,按钮开关(天逸)
气动元件(smc)

网友:
钱塘小宝,如果你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2011-05-07):
我们从事机械设计,液压产品设计一般常用的电器为:三相异步电机,步进电机,用于传递动力,用行程开关来控制设备或执行元件行走位置,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设备完成各相关动作等等;

网友:
这些电气太多了,主要是看你用在哪方面

网友:
1、电机: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含驱动器
2、PLC:西门子
3、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OMRON、施耐德、正泰
4、自制电路板:看需求
5、传感器:开关量、模拟量,传感器市场上太多了
6、控制卡:采集卡、控制卡
7、触摸屏:如今什么都触摸了,可以省掉很多开关
8、变压器:这家伙有时候挺闹心的,不学电看的有点慌,而且很重,安装调试时不方便;
9、开关电源:这个很影响设备调试,尤其需要共用电源时
10、端子:

网友:
、电机: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2、PLC:OMRON、三菱、西门子、GE
3、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 ABB OMRON、施耐德、正泰等等
4、光电及光纤开关,常用:科瑞,基恩士
5、传感器、I/O模块:开关量、模拟量,数字量
6、控制卡:采集卡、控制卡;
7、触摸屏:如今什么都触摸了..
8、电源、变压器、变频器、制动电阻:
9、端子:走线布局、各功率线径也是要了解的
10、PC、通信技术...

网友:
工控机大陆自己编程的很少,我们公司的都是台湾总部编好程了弄过来
PLC用我们台达集团内部的
触摸屏
伺服马达现在也多用台达自己的
感应马达用东方或者松下的
继电器(普通24V的、固态继电器)
电容 电感
各种传感器放大器

网友:
好帖子 现在没时间看 有时间了再一一列举

网友:
气缸上所用,磁性开关

网友:
1:接触器,(国产,德力西,正泰,进口,西门子,施耐德,三菱.),
2磁尺:进口:<MTS,巴努夫>3
3触摸平:进口:<施耐德,和泉,西门子,贝加来,>国产:玮伦,
4:温控表:奥托雷斯,     5行程开关:欧母龙,正泰,    6数显表,电流,电压,压力等:东琦  7,油泵:柱:力士乐,川奇,力源>叶片东京计器>,   8 阀:力士乐,玖岗,东京,威格士,9:接线端子,:ABB.    10:智能低压开关:ABB,西门子,施耐德,过较大电流>
11:变频器:只用过,施耐德和西门子

网友:
若是普通机床,则使用一些最基本的电器即可。各个工作部分一般均由电机来拖动,电气部分只管做好电机的各项控制工作就行,例如接通以及分断电路、保护、调速、警报等。这样一类电器大都有断路器、接触器、熔断器、热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以及各类由其它信号向电信号转化的继电器、位置限制开关、调速电机、软启动器、变频器、蜂鸣器以及各类信号灯;
如果是数控机床,控制要求就比较高了,电器元件也相当数字化、智能化以及高度集成化。例如执行机构常常采用伺服电机,大量使用各类非接触式传感器,PLC、单片机、工业计算机以及可扩展的众多功能模块等。这样一些智能电器的控制能力是十分先进而且完善的。

网友:
伺服电机,行程开关,编码器,接触开关

网友:
1、电机: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基本用国产和台湾的多,主要是便宜
2、PLC:三菱、汇川、丰炜
3、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只要用士林的从来没有换过牌子
5、各种传感器:开关量、模拟量,传感器从来都是阳明和士林的
6、控制卡:采集卡、控制卡(根据PLC和伺服来选)
7、触摸屏:维纶和国产显控
8、变压器:出国设备必须要有。
9、开关电源:控制电路一般都得配
10.变频器:士林
11.张力控制器:自己做

网友:
工控机、触摸屏 PLC  国内用的多的是大部分是日本品牌 我们用的多数是AB的伺服电机,变频电机
大量的开关、按钮(接开关、行程开关、光电开关、急停按钮)照明指示类 用的多的是施耐德,欧姆龙,西门子和上海厂的
 温度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辐射温度计)一般用欧姆龙的,还有用到一些金属检测仪和称重装置,喷码机,BST纠偏装置,电子凸轮等等

网友:
超级马达(无级变速,还可通过气动控制实现轴向的直线运动)
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接近开关
信号指示灯
光栅安全保护
温度传感器
流量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触摸屏或按钮显示屏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向高手们致敬!

网友(2011-06-06):
控制类的有:行程开关、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空气开关、人机交互触摸屏、PLC、交流接触器、电磁阀等等
动力类的有:伺服电机、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电机、

网友:
电机: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含驱动器LC:OMRON、三菱、西门子;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OMRON、施耐德、正泰等等"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交流伺服驱动,编码器,继电器,行程开关,接近开关,plc,电眼,各种电机,电脑,显示器,各种接头,电磁阀,气压表,汇流阀,气压阀等等。

网友(2011-08-18):
我主要做机械设计,,采购的电气元器件较少。主要接触用到的电气元器件:
1.电机
1.1普通三相电机-----用的是上海震威的,也用SEW,据说上海震威说,SEW有什么,他们就有什么,毕竟上海震威要比SEW便宜不少;(主要是减速电机)
1.2伺服电机-----用过美国CMC直流伺服电机的,国内主要有上海林胜贸易代理,也用过上海新宽科技稀土电机,以及深圳一家给美国代工的直流伺服电机;
1.3步进电机----用过北京斯达微步,和北京中创天勤科技公司的
2.PLC----基本上全是三菱的,以FX系列为主
3.接触器、断路器、继电器等,基本上全是用的欧姆龙的
4.变频器---用的是三垦的。
5.编码器----用的是 长春禹衡光学的
6.工控机--用的都是 研华的

主要的也就这些了。。

网友:
1.电动机,异步电动机
2.减速器
3。抱闸
4.联轴器
5.plc,三菱和西门子的
6.触摸屏。台达的
7.液压站,换向阀,调速阀,液压缸
8.断路器,熔断器,接触器,过载热继电器
9.变频器,荷兰voc
10.开关电源
11。传感器,光栅传感器

网友(2011-09-24):
热处理设备用电控柜:
1、漏电开关
2、接触器
3、正反转转换制
4、热继电器
5、三相异步电机
6、固态继电器
7、指示灯
8、中间继电器
9、电流表
10、转换开关
11、接近开关
12、机械式温控器
13、蜂鸣器
14、温控表
15、时间制
16玻璃管保险

网友G:
日本人新研制的一种磁力传动的无齿齿轮传动,没用过,哪天整个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7# jeromedai

气缸和阀也是电气类产品么?

汽缸我不清楚,阀有电动阀的
我们这常用的有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电流互感器,延时头,ABB变频器,电压表,电流表,各种开关等等。
一般情况,做机械的只要知道各器件功能,会选用就可以。

网友:
带灯按钮开关、般型开关、钥匙开关、短路开关
电源指示灯(红、绿)
蜂鸣器
稳压电源、精密调压器
AC接触器、DC接触器、固态接触器
时间继电器
指针电压表、电流表
数字频率表、电流表
压力传感器、压力表
温度传感器
液位传感器、磁浮子液位计
电磁阀
气液增加气泵
模式电阻
防爆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
说一下一台多轴自动车床上的电器开关,
行程开关
限位开关,
总停开关(别名闸大头,多为红色,在紧急停机使用)
步进开关(又称点动开关)
Δ型接线开关(点动用)
Y型接线开关(启动用)
卷屑器正反转开关,
油压控制开关
电磁控制半自动开关
安全方向互限开关
缺料报警开关
齿轮箱断电开关

网友:
我认为就分几大类,传感器类,低压控制器件,执行部件,基本上各个行业不同,应该产品都能够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日本人新研制的一种磁力传动的无齿齿轮传动,没用过,哪天整个试一试。

misumi上就有卖的,不过好像不能带很大的负载。

网友:
受用,很不错,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网友:
位移传感器  热电偶 变频器 压力继电器 光电开关 旋转编码器 电机励磁调速器

网友:
1.气缸 (SDA,SC)用的最多,价格也比较便宜!
2.直流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3.电磁阀,三联件,调速阀
4.继电器
5.传感器

网友(2011-10-26):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
热电偶,热电阻,指示灯,按钮,空开 (施奈德) ,变频器(ABB 西门子)接触器(施奈德,天正)各种温度重量传感器,气压变送器。

网友:
电磁阀
行程开关
嵌入式
自锁机构
各种传感器
如果是一些自动装置的话,用到射频识别技术的,要用到FID码和红外射频
如果设计AGV小车也要用到一些感应器,电磁或光学等自动导引装置

网友:
以下都是本人常用到的,很有限,不要喷口水啊~~
一些小东西就不写了

气缸:SMC , AIRTAC , CHELIC
马达:普通的+变速箱,步进,伺服。 (SANYO,Oriental,Mitsubishi...)
分隔器:潭子,德士,英特士

电控箱部分:上面很多人说了,就不说了~

网友:
公司主要这方面的, 我来多了解一下

网友:
1.伺服电机比如SEW、三菱、安川、西门子
2.步进电机如东方马达
3.触摸屏如西门子、台达
4.PLC如西门子S7系列、三菱
5.变频器如丹佛斯、台达
6.接近开关
7.光电开关
8.交流接触器
9.断路器
10.时间继电器

网友:
PLC、触摸屏
减速电机
调速用的变频器
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接近开关、行程开关、光电开关
照明指示灯
温度传感器
流量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液位计(浮球类的磁致伸缩传感器、脉冲雷达类的)
非接触测量距离的传感器(超声波测距、激光测距)
继电器

网友:
步进电机,信浓,雷赛的
伺服电机:松下,三洋
PLC:三菱
感应开关:施奈德,欧姆龙。
转角气缸,滑台气缸,双轴气缸:亚德客,长拓。
时间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正泰,欧姆龙。
光栅尺,机械开关,接近开关:神视
触摸屏:三菱
电磁阀,过滤调压阀:亚德客,SMC
控制器
导轨,滑台,丝杆,线性模组等

网友:
不错 不错 比我强多了

网友:
PLC, 变频器,光电开关,限位开关,三相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触摸屏,接触器,继电器。。。

网友:
回帖的人还真多!后来者都没得说了,大家都说过了。

网友(2011-12-09):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
上面的基本上都说了。我说说我装过的东东吧!。
首先是电板(都是铁板渡锌)。线槽。变压器(天津的用的还可以)。空开(忘记了牌子了)。继电器。接触器(都是国产的)变频器PLC。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触摸屏。限位开关(都是松下的一般情况下还是没什么问题)磁粉控制器 ,磁粉制动器。(江苏的。时常不短的来点小事)超级时间继电器。。(好像是日本的)电位器。 直线电位器。(日本的估计也是非标)电机不说了那都有。滤波器(中国制造)端子(ABB)电阻(中国制造)对射传感器。感应器。(都是主任买的不知道那的应该都是中国制造)电磁伐。。编码器(日本的)这些东东装起来还是挺经用的。

网友:
1.调压器。
2稳压器
3电抗
4PLC常用三菱,西门子
5工控机常用研华,研祥
6数据采集卡
7热电偶,光栅尺,压力继电器,过流保护继电器,时间继电器
8接触器,中间继电器常用德力西,人民电器。
9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常用华中数控的驱动器和大华电机。
10.各种按钮开关,接近开关,行程开关电磁离合器
11.变频器常用阿尔法,南方安化。
12磁阻调速电机。
我是机床行业,用的东西比较杂乱

网友(2012-03-11):
1、电机: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含驱动器
2、PLC:OMRON、三菱、西门子
3、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OMRON、施耐德、正泰等等
4、自制电路板:看需求了
5、传感器:开关量、模拟量,传感器市场上太多了
6、控制卡:采集卡、控制卡
7、触摸屏:如今什么都触摸了,可以省掉很多开关
8、变压器:这家伙有时候挺闹心的,不学电看的有点慌,而且很重,安装调试时不方便
9、开关电源:这个很影响设备调试,尤其需要共用电源时
10、端子:算好了这些东西,对走线布局也就基本差不多

网友:
1.按钮开关,这个用量大啊。
2.光电传感器,主要用在测速上。
3.交流接触器,这些是必须的。
4.时间继电器,这些是必须的。
5.中间继电器,这些是必须的。
6.固态继电器,用在防爆电器的控制上。
7.固态调压器,用在防爆电器的控制上。
8.plc(三菱,台达)
9.触摸屏
10.工控机(研华)
11.智能仪表(宇电)

网友:
我就说说我用的

开关电源   上海铭玮
PLC           西门子   三菱
触摸屏       海泰克
伺服          安川
文本显示器  步科
气动电磁阀   油压电磁阀都是一些小厂做的,不记的名字了
还有用到的就是一些常见的接近开关   按钮啦

网友:
1.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速度继电器
2.低压断路器
3.位置开关
4.交流接触器
5.串励直流电动机、并励直流电动机、他励直流电动机、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
6.单相变压器、整流变压器
7.制动电磁铁
8.桥式整流装置
9.变频器
10.伺服驱动器
11.伺服电动机
12.开关电源

网友:
回答得很完整,太好了。。。。

网友:
技术不行 好得跟大家多学习呀

网友:
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就目前自己的知识,看到这么多的零件已经够研究的了。还是需要多多与各位学习呀!

网友:
信号源:各类开关,传感器等
控制器:人机界面、工控机、单片机、PLC、伺服控制器、变频器、各种继电器、电磁阀等
执行器:各类电机(伺服、步进、变频,交流、直流)、气缸、液压缸
探测与反馈:传感器、接近开关
其他外围:变压器、接线端子等

网友:
电机:三洋步进
PLC:三菱、OMORON
继电器:OMORON
开关:OMORON
安全传感器:SICK
编码器:SICK
电源:承力
端子:魏德米勒
线路板:自制

网友:
光电及光纤开关,常用:科瑞,基恩士;
光栅,常用:基恩士、施克;
低压电器元件,常用:施耐德、ABB
5、PLC,常用:西门子、三菱
6、触摸屏,常用:西门子、三菱、台达
7、变频器及变频电机,常用:变频器:三菱、日立等,电机:一般选用合资品牌;
8、伺服电机,常用:三菱、松下、台达
9、步进电机,一般选用国产的;
10、普通电机及调速电机,选用ABB等;
11、压力传感器
12、直流无刷电机;
位移传感器
13、直流电机及直流调速装置,直流调速装置:西门子。
14、交流电机

网友(2012-05-03):
翻这3本 SMC  基恩士 米思米 大字典

网友:
1、电机一般用森创的,根据用途不同选伺服电机或直流无刷的
2、按钮
3、急停开关
4、安全光幕定制
5、一般继电器
6、固态继电器
7、空开
8、三色灯
9、PLC 一般三菱和和利时的
10、电源根据需要选5A或更大的
11、散热风扇
12、人机界面

网友:
传感器 (压拉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速度传感器 等等…反正传感器太多了 )
接近开关
各种电机(三相异步电机、单相电机、私服电机、步进电机、扭力电机、含驱动、直流电机、无刷直流电机、线性马达)
旋转编码器
各种光栅尺(线性光栅尺、圆环光栅尺)
脉冲发生器
各种制动器(电磁制动器、机械刹车制动)
离合器
各种继电器和接触器
断路器和熔断器
PLC
变频器
变压器
单片机
反正用到的太多了 做设计不容易啊  都得熟悉了解它们的原理和工作场合还有工作性质,还有楼主说的牌子问题我就不加后缀了 个人认为除了极个别的像PLC或者人机界面这样的以外牌子不是特别重要 用法都差不多的

网友(2012-06-05):
要回复才能看内容:(

网友:
电磁阀、限位开关、电机、各类传感器、加热器等

网友:
本人才电工生涯二十几天,就我目前对我们公司的了解有
三相电机,断路器,软启动器,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漏电开关,旋转编码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喷雾器,熔断器,比例放大器,ABB变频器,plc模板

网友:
1,PLC,我常用的是松下 AB
2.电机是西门子的
3行程开关  光电开关 欧姆龙
4,触摸屏  AB 或者欧姆龙

网友(2012-07-19):
电气入门,学习中.

网友(2012-08-21):
引用 网友A:
1.用得最多的是小型继电器和固体继电器;  2.光电开关;  3.接近开关;

恩很好

网友:
流量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
普通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电磁制动器,
电磁离合器
旋转编码器

网友:
好帖子,很多实用的器件和选型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高人满地跑,大侠满天飞。我是来汲取知识的。

网友:
电容式接近开关
微动开关
关电开关
编码器
放大器
光栅
光栅尺
步进 伺服 力矩电机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变压器 稳压器
热敏电阻器 光敏电阻器 压敏电阻
三极管调速 温控仪 文本控制器
热电偶 电磁离合

网友:
1.电机、步进电机
2.中间继电器、电压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压力继电器、感应式继电器
3.交直流接触器、熔断器

网友(2012-09-21):
努力学习电气自动控制,天天向上

网友(2013-01-02):
机械的,往点方向发展。来涨涨见识。

网友:
谢谢了,看下,希望机电一体化

网友:
学习,这些东西在设备中都较常用

网友:
大家想得都很全了,

网友:
这么多牛人,能用到这么多电的东西,自己也想学学这方面的知识,现在机械里的电气越来越多了,不为别的,为能用更多的MONEY也的好好学习了,公司里一个LOGO代替了很多继电器,不知道省了多少麻烦。看来自己还得努力啊!

网友:
目前我从事的行业,用到这些电气设备和元件:
1.大功率直流电动机、普通交流电动机;
2.S7-300PLC;
3.SCR可控硅;
3.软启动器、继电器、交流接触器;
4.无功补偿(电容器、电抗器、人机界面)

网友:
4-20mA电流环变送器

网友:
调速用的变频器
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控制卡:采集卡、控制卡
开关电源:这个很影响设备调试,尤其需要共用电源时
变频器及变频电机,常用:变频器:三菱、日立等,电机:一般选用合资品牌

网友(2013-02-01):
线性滑轨,米思米
步进电机,深圳雷赛
伺服电机,台达
真空发生器,小金井、SMC

网友:
除尘器上用到的列一下:电动机,接近开关,热电偶(带温度变送器),压力开关(检测压缩空气压力),电磁脉冲阀,脉冲控制仪,压差计,PLC,

网友:
PLC或工控機作為總控元件

執行元件有如下
私服電機
步進馬達
AC馬達或DC馬達
電池閥(一般都是氣動的多)

各種SENSOR(行程開關,光電開關,感應開關,CCD,以及一些專用開關,如溫感sensor,編碼器)作為檢測元件

另外還有四軸或六軸機械手

剩下的就是電路輔助元件,
繼電器,接觸器,空開,熔斷器等等

网友(2013-04-15):
plc 行程开关 位置开关 。。。。。。

网友:
貌似很多没用过,看来还需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控机、PLC、触摸屏

普通的三相电机、单相电机

相当一部分还没用过,看来自己还需继续努力啊。学机械的,真的是命苦。

网友:
线号机,用来区分线路的,方便检查,我觉得特别有用,比如三相电源输进的线上分别套上用线号机打上U V W字母的三号或五号套管
二极管,国产电磁阀上加一个二极管起保护线圈的作用(直流电磁阀上用的,交流电磁阀不一样)
空气开关,三相变压器,继电器,接触器,电压抑制器(好像是接触器上面插的那个,也是起保护作用),选择开关,计数器,
选择国产电器还是进口电器,我们一般是看设备的精密度,用的场合重不重要,

网友:
前面的几个说的比较全了啊

网友:
1.        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各种传感器(温度,压力,转速等);
2.        示波器;
3.        滤波器;
4.        稳压电源;
5.        UPS电源;
6.        各种继电器;
7.        变频器(控制转速);
8.        三相电机;
9.        伺服电机(P1系列,大惯量);
10.        步进电机(绘图仪上使用);
11.        LED指示灯;
12.        测速发电机;
13.        PLC(工艺控制);
14.        各种开关(限位,温控,压力);
15.        各种数显量具;
16.        人机界面;
17.        电磁离合阀;
18.        ID扫描器;
19.        射频测试仪;
20.        超声波清洗器;
对仪器仪表需要定期作计量校调,以保证正确精确明确使用。对各种电器设备需要定期作稽核,以保证对各种意外事故的最大限度的控制。

网友(2013-06-21):
学习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磁性传感器(配合气缸使用),接近传感器,激光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
伺服电机,步进电机以及其变频器
三轴ROBOT(ROBOSTAR) 6轴机械手(史陶比尔(STAUBLI)
博士的传送带

网友:
来学习点知识!!!!!!

网友:
一次电器
高压电器:熔断器 真空断路器 SF6断路器 负荷开关 接地开关 带电显示仪
低压电器:框架式断路器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微型断路器 接触器
二次电器
控制按钮 旋转开关 电压表 电流表 等等
PLC :施耐德 西门子 ABB 三菱
传感器:热电阻
电机: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
这么多!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电磁换向阀;
空气开关;
电磁继电器;
温度控制器;
电机:异步电动机、同步电动机、
电流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
高压断路器、高压接触器、高压熔断器;
接地开关。

网友:
机械设计 分电器部分与机械部分
机械工程师 选型常用到的电器产品有:  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三相异步电机  减速电机 扭矩与惯性矩 计算是否符合要求
 驱动器 PLC 触摸屏 数控系统  机械工程要求需要满足的条件电气工程师去选型出电路安装图

网友:
交流接触器:施耐德、华东电器
电机:交流电机、伺服电机、变频电机、步进电机
继电器:欧姆龙、施耐德
PLC: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系统:西门子802C、802D、810D、840D、发那科0i-TD

网友:
PLC基本单元
PLC扩展模块
PLC功能模块
伺服驱动器
伺服电机
编码线电缆
电源电缆
控制接头
伺服驱动器电池
触摸屏
通讯线
隔离变压器
变频器
变频器
三相变速电机
三相变速电机
电力调整器
温控仪
中间继电器
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交流接触器
交流接触器
小型断路器
小型断路器
小型断路器
空气开关
熔断器底座
熔断器
热继电器
热电偶
轴承风扇
紧急停止钮
带灯圆钮
带灯圆钮
带灯圆钮
警示灯
滤波器
光纤传感器
光纤感应头
纠偏控制器
高精密电位器
电气比例阀
空气过滤组合
调压阀
二位三通手动阀
二位五通电磁阀
手滑阀
通用型接线端子
通用型接地端子
道轨式三脚插座
屏蔽控制电缆
屏蔽控制电缆
电缆
电缆
BV电线
BV电线
BV电线
BV电线
BV电线
BV电线
阻燃高温线
线耳
线耳
卷式缠绕带
扎带
贴式扎带固定板
线槽
冷压接头
冷压接头
冷压接头
高速光耦IC
限流电阻
限流电阻
印刷电路板端子台
印刷电路板端子台
印刷电路板
气管
气管
T型气管接头
T型气管接头
呵呵
这是我们公司bom

网友(2013-07-28):
三菱600S变频器
烤炉用温控仪
正泰继电器、开关等
380V异步电机

网友:
单片机在非标设备上怎么用,以前经常用PLC做程序,想换换口味。

网友:
如果是自动化控制:继电器、接触器,限位开关(光电的,磁电)、热继电器、异步电动机、直流电机、编码器、变频器、plc、电脑。

网友(2013-08-27):
三菱伺服电机,欧姆龙PLC,施耐德继电器接触器,维纶触摸屏

网友(2013-09-30):
自己用过的差不多前面都被说了一次了  没用过的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7# jeromedai

气缸和阀也是电气类产品么?

电磁阀和气压缸组合可以在电气控制方面使用,随便说说,只是很少用,呵呵。

网友:
1、电机类:三相异步电机、同步电机、无刷电机、直流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2、控制类:PLC、单片机、工控机、数据采集卡、运动控制卡
3、低压类:继电器、断路器、接触器、空气开关、按钮、指示灯
4、人机界面类:工控面、触摸屏、液晶屏、LED显示器
5、传感器类: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称重、压力、位移、编码器、互感器等

网友:
这个要看对于设计的具体要求,来具体的分析!

网友:
普通的三相电机、单相电机

减速器(也就是减速电机)

调速用的变频器
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开关、按钮(接近开关、行程开关、光电开关、急停按钮)
照明指示类(机内照明灯、三色灯、操作面板指示灯)
直线光栅尺、圆光栅尺
温度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辐射温度计)
流量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液位计(浮球类的磁致伸缩传感器、脉冲雷达类的)
直线电机
非接触测量距离的传感器(超声波测距、激光测距)

网友(2013-12-07):
断路器,变压器,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按钮,指示灯,限位开关,遥控装置,接线端子,保险,整流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