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心磨床导轮原理,想设计一台用砂带的自动抛光磨床

楼主(2010-01-26):
我想设计一台用砂带的自动抛光磨床,有谁用无心磨床磨直径80mm长度10mm的工件?这么短的工件磨床是用什么导轮或什么方法把工件移动?

楼主:
各位大侠,知道的就请说一下,不知道的就帮顶一下,小弟谢过.

网友:
楼主等着  大家很快会把图纸传到你邮箱里了  等着吧?????

网友:
无心外圆磨削加工原理无心外圆磨床它没有床头箱和尾架,而是由托板和导轮支持工件,用砂轮进行磨削。托板的上表面倾斜30°~ 50°,使工件靠切削力紧紧压在导轮上,导轮轴线相对于砂轮轴线有一倾斜角度α(1~5°)。导轮低速转动靠摩擦力带动工件旋转。由于倾斜角的存在,导轮与工件接触点处的速度V导方向是斜的,它可分为两个速度分量:一个是V工使工件旋转,另一个是V进,使工件产生轴向进给运动。V进=V导sinα.V工=V导cosα.式中:V导 ——导轮的圆周速度 (m/s).V工 ——工件的圆周速度 (m/s) .V进 ——工件的轴向进给速度 (m/s) .一般情况下,V导选0.166~0.5m/s。由于导轮轴线与砂轮轴线有一倾斜角α,工件与导轮不是线接触。为使工件与导轮保持线接触,导轮的形状就不应是圆柱形,而应将其做成双曲面形。为此修正砂轮时,金刚石笔的运动应根据角α加以调整。由于无心外圆磨床磨削工件时不用顶尖支撑,所以工件磨削长度不受顶尖限制,又因磨削时工件被支持在导轮和砂轮之间,不会被磨削力顶弯,所以可磨削细长工件。无心磨削生产效率高,易于实现自动化,因此,多用于成批大量生产中磨削销轴等小零件或磨削细长光轴。无心磨床不能磨削断续表面(如有长键槽的圆柱面),因为这样导轮就无法使工件旋转

网友:
楼上说得很好,很全了

楼主:
万分感谢各位!原理我也大概知道,现在的问题是导轮与工件接触点应该不是很宽,太宽起不到导进的作用,而工件长度只有10mm,这样砂轮就只是磨一个位置,怎样保证工件与砂轮平面全部磨过?因小弟未用过无心磨床,能上传图片就容易明白.

网友:
用定位磨嘛。

网友:
也许这本书对你有用。 7# 0668

楼主:
原理我基本知道了,谢谢大家,特别感谢lllZP及一剑飘红

网友:
到当地的机电市场去看下,有专门的工厂做这种机器的,很便宜的设备.

网友(点评):
对这,有这样的机床的,有砂带的,也有用离心轮+砂带的,像4m左右的钢管都是用这些设备抛光的

网友:
百度看个下视频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1-08-21):
我见过砂带抛光机
但是想抛光外圆还要比较精准
有难度

网友:
有专门的工厂做这种机器的,很便宜的设备.

网友(2012-03-30):
我也想知道 不知道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无心磨磨这样的零件,感觉不太适合,也许要加辅助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