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中心加工铰制孔---请教

楼主(2010-01-26):
请教各位大虾:

在车削中心上能做铰制孔吗?  孔径φ13、φ15、φ17,公差H8,位置度φ0.03mm,粗糙度1.6

有哪位大虾尝试过,请指教!

1.5倍径的通孔,均匀分布在直径300左右的法兰面上

网友:
没有做过车铰中心
关注中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
这个问题看的不大明白。如果是普通二轴的车削中心是不能加工圆周上分布的孔。如果有动力头和主轴分度的机床就可以加工。如果想在二轴上加工要改装机床。

网友:
在车铣中心上加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没问题,可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把问题再明确一下:

我想知道的是
1、在车削中心上做这种孔,精度保持性怎么样?
2、在车削中心上做这种孔,效率怎么样,和立加相比差多少?

楼主:
啸东侠,谢谢指教,我选的车削中心是带动力刀和C轴分度的,想知道的是在车削中心上做这种孔的精度和效率

 4# 张啸东

楼主:
在车铣中心上加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可是车铣中心比车削中心贵啊,不知国内的车削中心做的怎么样?如长城、沈一机、济一机,谢谢指教!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啊?

网友:
好像车削中心又叫全机能数控车床吧,
把全机能数控车床的刀塔给换成能安装动力头的刀塔,把主轴换成带C轴分度后就叫车铣中心,如果在加一个Y轴,那就是联动的了。
我就接触过德玛吉、因代克斯和大连机床的。

在加工上,精度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如果打孔的话,要看动力头的功率是多少,能承受多大的载荷,效率和加工中心比起来能略低点。毕竟动力头的主轴和加工中心的主轴是没有办法比的。

楼主:
谢谢指教!
回复 网友A:
车削中心和车铣中心,车铣中心和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在国内好像没有统一的说法,我这里所说的车削中心是不带Y轴的,只带动力刀台和C轴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