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薄钢片将如何保证它的平面度?

楼主(2010-01-26):
现有件200*20*2.4的钢片零件,要求是HRC45-48,平面度0.04mm。

如果用磨床的话,这个平面度肯定是可以达到了。现在问题是不用磨床,该如何达到这个平面度?请各位师傅指点了。

网友:
不用磨床还真难达到这么高平面度!

网友:
建议采用冲压件,磨是很难的,而且成本高。找家做阀片的公司看看。我的比你的还薄,冲压出来效果很好。

网友:
不要磨床,比较难,

网友:
东西比较硬,磨床是最方便的啊 ,

楼主:
今天试了下,可以用校平机校平。可问题是最先进入校平机的那头有弯曲,别的地方的尺寸都到位了。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了?

网友:
想不通矫平机能较到0.04,你的矫平机是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
想不通矫平机能较到0.04,你的矫平机是什么样子的啊
引用 网友A:

是啊
能矫到0.04??
我没见过!!

网友:
矫平机能到0.04,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