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上“回丝”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0-01-26):
机械上“回丝”是什么东西?谢谢大家。

网友:
螺纹二次加工

网友:
头一次听说,
惭愧呀

网友:
楼主所说是否就是用来擦拭清洁机器用的那种“回丝”?
这是南方的叫法。一般就是从纺织厂买来的纱线下脚料。也有是从织物拆解下来的废纤维。

网友:
原来楼主说的是物件啊

网友:
机械加工过程中,例如车丝,在转运过程中丝可能会有磕碰,对丝有所损伤,这时往往需要用板牙装在板牙扳手中进行回丝。

网友:
说得简单点就是重新攻一下螺纹。

网友:
江浙上海等地区把下脚废料棉纱用来揩机器揩手,这种下脚棉纱就叫“回丝”,是废料回用的棉丝的意思;
还有就是螺纹加工后变形或碰毛再回加工一次,是车丝扣、套丝扣、攻丝的意思。

网友:
机械加工过程中,例如车丝,在转运过程中丝可能会有磕碰,对丝有所损伤,这时往往需要用板牙装在板牙扳手中进行回丝。  8楼真专业

网友(2010-11-20):
有时螺纹加工好之后,零件还要进行热处理,处理之后,在进行螺纹回丝,消除热处理对螺纹的影响

网友:
楼上诸位不管是对螺纹加工的解释或是纺织材料的解释都很正确。

网友:
中国汉字太复杂了!

网友:
惭愧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如此,谢谢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