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瓶车电瓶是否需要更换了

楼主(2010-01-26):
LP买电瓶车有1年零3个月了,上班路程为9公里,刚买时可以开2个来回,就是开36公里没有问题,有时我送她去上班的,我再开回来也没问题,用了1年后,电瓶开始不行了,一个来回我们就要充电了,最近更遭了,开9公里就要充电了。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下,以前新电瓶时用到2格电(电机不加载时显示2格)起步动力还是可以的(满格为4格),充电要用6个多小时。

现在的情况是:充满电动力足的,但是只要不是4格电了,开个1公里左右,一下子就缺电保护了,但是我电机不加载,马上显示是4格电,一加速马上1格,缺电保护,断电,充电的话充个3-4小时就满了。这是什么原因???

电瓶车是雅哥弟的,电瓶是48V(不清楚是什么牌的),基本上每天要开18公里,18x450天x0.85=6885公里(总里程)

网友:
大虾不玩电池吧,
电池有两个寿命,一个是充电寿命,你即使不用,它自然放电再充满,也有一个次数,比如铅酸约400次,当然挂版好的次数多一些,但也有限,

还有一个寿命,就是极板寿命,当极板有损坏的时候,有局部短路,这样电池就有所谓‘虚电’和充不满现象,实际是容量下降了,你不用,它的虚电是够的,即电压反应是有的,但没有原定的容量了,

你自己计算一下,次数够了,就换,此时不够的话,你能玩板,自己能修,不能玩板,也是换电池,仅此,

楼主:
400次充电差不多了,呵呵
估计是充不满了 网上找了下,说要加蒸馏水,为什么呀,蛤蟆兄

网友:
加蒸馏水是为了要补充蒸发掉的电解液,但得先测量电解液的密度问题,你有比重计吗?
另外,现在许多电池是封闭的,没地方加,那个告诉你的家伙不了解情况,能加水的电池现在基本没有了。

网友:
电池的寿命一般为1年半,充电400次左右!

网友:
作为电源,其内阻是越小越好,电池的内阻越小,输出的电流就越大,也就是输出的功率就大。当蓄电池旧了,它的内阻变大,虽然可以测得电压并不低,但是由于电池的内阻大,它输出的电流都消耗在内阻上了,所以外特性就变差了,不能提供大电流。没有太好的办法,还是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轿车的蓄电池多久需要换一次呢?看时间还是公里数?我那个有4年没换了。

网友:
轿车电瓶按规定,两年要换
正规电瓶极限可以用5年

网友:
轿车的蓄电池多久需要换一次呢?看时间还是公里数?我那个有4年没换了。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没事,有的能用十来年呢,一般感觉打车费力了就是电池要维护了,就是加液,具体怎么加,加多少,我就不知道了,我原车电池用了七年才换,这个新换的能用多少时间就不知道了。

网友:
新电瓶都是密封的,无法加水,也不能清洗极板,极限5年

网友:
我哥是做这个生意的,我肯定你用的电瓶是质量差的,现在很多品牌电动车也用不正宗的电瓶,他们一味追求利润。电瓶是电动车利润最大的一个部件!

网友:
现在好像一般的电动叉车电池都是要定期加蒸馏水的,至少我没见过不需要加水的。

网友:
呵呵,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据你的情况,买瓶补充液(修摩托车的有),不论干式还是湿式电池都是可以加液的,把电池盖撬开,注意不要撬坏了,将一小瓶补充液均匀的加到4块电瓶里,然后充电(如果有可控硅充电机就更好了,因为它整流后的输出电压流是不规则脉动的,对电池的硫化有冲击作用),也可用你的电动车充电器充满,在骑车放电时尽量放电充分,循环3-4次后,在一次放电完成后,分别测4块电池电压,最好让别人帮助一边骑在电车上,加电,注意不要让车走动,如果有电池电压较其它3块下降迅速,说明坏了,如果都一样。      在几次充放电后,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了,如果还不行,那只能换电池了。

网友:
电动车的电瓶是动力电池,和普通的铅酸电池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能随便加水的,现在是冬天,电池的放电量只有正常情况的70%,温度越低性能越差。最佳是25——30度,电池使用寿命是有限的,一般也就一年半左右,还用不能每次把电用完,这样对电池有很大的损害。需要留有20%的电量。建议你还是换电瓶了

-

网友:
像你这样的话,应该是有一只电瓶坏了,如想凑合,找个熟人换一只电瓶就行了。如果想省事,那得换一组电瓶了。

网友:
汽车的电瓶一般寿命在三年左右,名牌的稍好一些,小品牌一般两年到两年半就完蛋了。现在要买电瓶,一定要买免维护的。注意,一般的杂牌,同等容量的电瓶,重量肯定要轻,因为他用的铅板会薄一些,这样成本就低一些,你的使用寿命自然也就......。另外,电瓶的损坏是突然性的,而不是慢慢损坏。如果你认为电瓶的寿命快终止了,你可注意,在晚上,先不要启动发动机,打开远光灯,然后按喇叭,如果喇叭形的同时灯光明显会变暗,甚至会出现喇叭声音变调,说明电瓶快不行了,要赶快换。还可以在去维修厂保养时,让工人用电瓶测量表量一下。注意,用万用表时不行的。

网友(2010-03-20):
加蒸馏水吧!我的电瓶就是不行了,加水后又起死回生了。

网友:
现在我的电瓶也是如此哦

网友:
听侃电池,增长不少知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有人在忽悠我说,充电次数和电瓶寿命没关系的!但我听了楼上的讲解,明了。

网友:
学习了,原理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