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导柱孔怎么加工---请教

楼主(2010-01-26):
大家斜导柱孔怎么找数加工的?……交流一下

楼主:
我们是这样找数的……大家是怎么找的……

网友:
扳动机床角度和直孔找数一样,不扳动机床角度楼主这方法不错,具体方法每人做法不同。

网友(2011-05-22):
放在正弦台上调好角度加工

网友(2012-01-29):
我们是用3加2的加工中心加工的

网友:
用立式铣床主轴头,转角功能找正加工:
将型腔组件水平装夹于平口钳内,夹紧可靠。将立式铣床主轴头固定螺栓松开,按角度指示值转动主轴头部件,用百分表校准角度,达到角度要求后锁紧紧固螺钉。加工斜导柱孔,型腔组件组合加工,保证定模板与侧型芯滑块斜导柱孔同轴,由于加工面为斜面,钻孔切削时钻头不易定位,而且开始起钻至钻头钻入零件实体达钻头直径时,这段加工时段内钻头各切削刃切削量是不等的,容易产生偏移和振动,因此钻削前,找正位置后步骤如下第一步:用于斜导柱孔径相等的立铣刀进行铣削加工,加工斜导柱孔台阶沉头孔,卸下铣刀。第二步:装上中心钻,在沉头孔低钻出中心孔,卸下中心钻,第三步:装上钻头,钻削斜导孔通孔,卸下钻头。第四步机用铣刀,进行铰孔加工,加工过程中合理使用切削液,尽量降低表面粗糙度值。(立铣头要有軸向进给功能)。。大家共享吧!

网友:
第四步机用铰刀。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