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的改造步骤

楼主(2010-01-26):
一、改造方案的确定

    改造的可行性分析通过以后,就可以针对自动磨床床的现况确定改造方案,一般包括:
    1、机械修理与电气改造相结合

    一般来说,需进行电气改造的机床,都需进行机械修理。要确定修理的要求、范围、内容;也要确定因电气改造而需进行机械结构改造的要求、内容;还要确定电气改造与机械修理、改造之间的交错时间要求。机械性能的完好是电气改造成功的基础。
    2、先易后难、先局部后全局

    确定改造步骤时,应把整个电气部分改造先分成若干个子系统进行,如输入部分、逻辑部分、输出部分、面板控制与强电部分等,待各系统基本成型后再互联完成全系统工作。这样可使改造工作减少遗漏和差错。在每个子系统工作中,应先做技术性较低的、工作量较大的工作,然后做技术性高的、要求精细的工作,使人的注意力能集中到关键地方。
    3、根据使用条件选择系统
    针对平面磨床,确定它的环境、温度、湿度、灰尘、电源、光线,甚至有否鼠害等外界使用条件,这对选择电气系统的防护性能、抗干扰性能、自冷却性能、空气过滤性能等可提供正确的依据,使改造后的电气系统有了可靠的使用保证。当然,电气系统的选择必须考虑成熟产品,性能合理、实用,有备件及维修支持,功能满足当前和今后若干年内的发展要求等。

    4、落实参与改造人员和责任

    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人员配备十分重要。除了人员的素质条件外,根据项目的大小,合理地确定人数与分工是关键。人员太少不利于开展工作,人员太多也容易引起混乱。根据各个划分开的子系统,确定人员职责,有主有次,便于组织与协调。如果项目采用对外合作形式,更需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界定分工,确定技术协调人。
    5、改造范围与周期的确定

    有时数控机床电气系统改造,并不一定包含该机床全部电气系统,应根据科学的测定和分析决定其改造范围。停机改造的周期,根据各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考虑因素有生产紧张程度、人员技术水平、准备工作充分程度、新系统大小与复杂程度,甚至还包括天气情况等。切忌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匆忙上阵,但也要合理安排,防止拖拖拉拉。

二、改造的技术准备

    改造前的技术准备充分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造能否取得成功。技术准备包括:
    1、机械部分准备

    为配合电气改造而需进行的机械大修改造的测量、计算、设计、绘图、零件制作等应先期完成。同时对停机后需拆、改、加工的部分等应事先规划完毕,提出明确要求,与整个改造工作衔接得当。

    2、新系统电气资料消化
    新系统有许多新功能、新要求、新技术,因此改造前应熟悉技术资料,包括系统原理说明、线路图、PLC梯形图及文本、安装调试说明、使用手册、编程手册等。要有充裕的时间来对上述资料进行翻译(进口系统)、消化、整理、核对,做到思路清晰,层次分明。

    3、新旧系统接口的转换设计
    根据每台设备改造范围不同,需事先设计接口部分转换,若全部改造的,应设计机电转换接口、操作面板控制与配置、互联部分接点、参数测量点、维修位置等,要求操作与维修方便、合理,线路走向通顺、中小连接点少,强弱电干扰最小,备有适当裕量等。局部改造的,还需要考虑新旧系统的性能匹配、电压极性与大小变换、安装位置、数模转换等,必要时需自行制作转换接口。

    4、操作、编程人员的技术培训

    机床电气系统改造后,必然对操作、编程人员带来新的要求。因此提前对操作人员和编程人员进行新系统知识培训十分重要,否则将影响改造后的机床迅速投入生产。培训内容一般应包括新的操作面板配置、功能、指示含义;新系统的功能范围、使用方法及与旧系统的差别;维护保养要求;编程标准与自动化编程等等。重点是弄懂、弄通操作说明书和编程说明书。

    5、调试步骤与验收标准的确定

    新的电气系统改造完以后,怎样进行调试以及确定合理的验收标准,也是技术准备工作的重要一环。调试工作涉及机械、液压、电气、控制、传感等,因此必须由项目负责人进行,其它人员配合。调试步骤可从简到繁,从小到大,从外到里进行,也可先局部后全局,先子系统后整系统进行。验收标准是对新系统的考核,制定时必须实事求是,过高或过低的标准都会对改造工作产生负面影响。标准一旦确定下来,不能轻易修改,因为它牵涉到整个改造工作的各个环节。
三、改造的实施

    准备工作就绪后,即可进入改造的实施阶段。实施阶段内容按时间顺序分为:

    1、原机床的全面保养

    机床经长期使用后,会不同程度地在机械、液压、润滑、清洁等方面存在缺陷,所以首先要进行全面保养。其次,应对机床作一次改前的几何精度、尺寸精度测量,记录在案。这样既可对改造工作起指导参考作用,又可在改造结束时作对比分析用。
    2、保留的电气部分最佳化调整
    若对电气系统作局部改造,则应对保留电气部分进行保养和最佳化调整。如强电部分的零件更换,电机的保养,变压器的烘干绝缘,污染的清洁,通风冷却装置的清洗,伺服驱动装置的最佳化调整,老化电线电缆的更新,连接件的紧固等等。只有对保留的电气部分做好过细的最佳化调整工作,才能保证改造后的机床有较低的故障率。

    3、原系统拆除
    原系统的拆除必须对照原图纸,仔细进行,及时在图纸上作出标记,防止遗漏或过拆(局部改造情况下)。在拆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一些新系统设计中的欠缺之处,应及时补充与修正,拆下的系统及零件应分门别类,妥善保管,以备万一改造不成功或局部失败时恢复使用。还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可作其他机床备件用。切忌大手大脚,乱扔乱放。

    4、合理安排新系统位置及布线

    根据新系统设计图纸,合理进行新系统配置,包括箱体固定、面板安放、线路走向和固定、调整元器件位置、密封及必要装饰等。连线工作必须分工明确,有人复查检验,以确保连线工艺规范、线径合适、正确无误、可靠美观。
    5、调试

    调试必须按事先确定的步骤和要求进行。调试人员应头脑冷静,随时记录,以便发现和解决问题。调试中首先试安全保护系统灵敏度,防止人身、设备事故发生。调试现场必须清理干净,无多余物品;各运动坐标拖板处于全行程中心位置;能空载试验的,先空载后加载;能模拟试验的,先模拟后实动;能手动的,先手动后自动。

四、验收及后期工作

    验收工作应聘请有关的人员共同参加,并按已制定的验收标准进行。改造的后期工作也很重要,它有利于项目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使设备尽早投产。验收及后期工作包括:

    1、机床机械性能验收
    经过机械修理和改造以及全面保养,机床的各项机械性能应达到要求,几何精度应在规定的范围内。

    2、电气控制功能和控制精度验收

    电气控制的各项功能必须达到动作正常,灵敏可靠。控制精度应用系统本身的功能(如步进尺寸等)与标准计量器具(如激光干涉仪、坐标测量仪等)对照检查,达到精度范围之内。同时还应与改造前机床的各项功能和精度作出对比,获得量化的指标差。
    3、试件磨削验收

    可以参照国内外有关数控机床磨削试件标准,在有资格的操作工、编程人员配合下进行试磨削。试件磨削可验收机床刚度、切削力、噪声、运动轨迹、关联动作等,一般不宜采用产品零件作试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