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阳极氧化是否会破坏喷塑的涂层?【请教】

楼主(2010-01-26):
由于现在要做的零件表面要做喷塑,其它部分又需要阳极氧化,之前一直都是先阳极氧化之后再喷塑,但是这样喷塑之后难免会污染零件其它部分,即使是做了遮挡,后期处理起来非常麻烦。

我现在有了新的想法,加工的时候在不需要喷塑的地方留有余量,先做喷塑,做完之后再把余量加工好,然后拿去氧化,只要喷塑层不被破坏就会非常完美,不知我这种想法是否合理?

请各位指教!

网友:
喷过的地方没法阳极氧化!

楼主:
喷到的地方不需要氧化,只要氧化之后喷塑的地方能保持原状就可以了。我现在就是不清楚阳极氧化的那些各种处理步骤对喷塑层会不会造成破坏?

网友:
要看你零件的具体结构了,不过应该不好做,你想,都喷塑了,怎么导电?不通电如何做阳极?当然如果是杆件还是可以的。到底还是要看零件结构的吧

楼主:
导电完全没问题的,因为我只要求表面喷塑,喷完之后再拿回来精加工其它部分,加工的部分就是需要做氧化的部分,装夹可以装夹在这些地方。

我现在只想知道喷塑之后氧化是否会对喷塑的表面造成破坏,其它问题都好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
先来看阳极氧化工艺过程:除油--水洗--水洗--阳极反应--水洗--封闭--烘烤
其中,已喷涂的塑料层需经历各种液体的处理,尤其是须将工件浸入具有一定酸度和温度的电解液内通电,最后还要加温烘干。这些都无可避免地会对喷涂层的外观和牢度产生影响。

网友:
先来看阳极氧化工艺过程:除油--水洗--水洗--阳极反应--水洗--封闭--烘烤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其中,已喷涂的塑料层需经历各种液体的处理,尤其是须将工件浸入具有一定酸度和温度的电解液内通电,最后还要加温烘干。这些都无可避免地会对喷涂层的外观和牢度产生影响。。
   是的。。酸洗后 喷涂的塑料层 可能会出现兑层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不过说到阳极氧化的最后一步,我目前为止见到氧化厂都是用大风扇吹干的,还没见过那家厂是用烘烤方式的。

还是找个机会拿个样板测试一下才行,主要是我这边做喷塑和氧化的成本很高,不然就直接自己用实践来证明了。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楼主不妨夹放几只已喷涂的零件,一起去做阳极氧化,看看最终效果如何。

楼主:
是呀,看来只能这样了。

只是当时考虑到喷涂一次要跑很远的地方,氧化一次也要跑很远的地方。成本太高了,所以就想先在这里问问大家。

楼主:
已经拿了一个喷塑样板去做氧化了。

不过今天氧化师傅一句话给我一个提醒,他说如果不做化抛的话可能会好些,因为化抛温度和腐蚀性都很高。

我想了一下,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因为到时很多时候都会选择不做化抛的,不过这次做实验还是选择了做化抛,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这次做的是“亮黑”。

没想到是这个效果。

氧化厂的师傅说可能是在化抛池里温度太高,喷塑层膨胀导致渗了酸水进去。他还说刚作出来晾干前还没事,晾干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今天我再次拿了一个样板过去,打算试一下“哑黑”的效果,看看是不是化抛池的原因,如果哑黑行的话,也能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
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楼主:
今天趁氧化厂最后一天上班,做了一次哑黑的,效果非常满意,完全符合要求。

楼主:
不过氧化厂的师傅也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他说之前那个样本表面有几个地方有很严重的碰撞痕迹,损坏比较厉害,容易让腐蚀性酸水渗入。

所以我打算等春节假期之后再用这个试一下亮黑的效果。

网友(2010-04-28):
你好,请问你的先喷塑后氧化怎么样?我也需要这个流程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