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不能定位

楼主(2010-01-26):
我厂新进一台设备,为伺服电机控制机械臂的移动距离,但每次回到原点开一行程总是不能到达设定点(不是不到设定点就是超行程)!!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新产品会如此,居然能卖?
楼主又不发个照片看下,又不看下用的什么伺服,什么控制卡,什么控制方式,大致先问下厂家吧。

网友:
新进的设备应当由原厂为你调试到位的。

楼主:
设备是日本的,到手的就一本英文的说明书,我明天看下在发上来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还是日本的设备。竟然有这种情况?

网友:
可能性是编码器故障,或是连轴器松动

网友:
连轴器有可能松了!再检测一下电器的设定

楼主:
是用滚珠丝杠的 ,检查过了 ,没有松动!!

楼主:
设备参数:servo map :MR-J3-60B         M:HF-SP52B
               Positioning unit :QD75M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