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内孔磨削---请教

楼主(2010-01-26):
各位大虾有没有见过可以磨矩形内孔的磨床啊
即内孔为矩形,然后磨四个内壁!!

网友:
要看图才能说话。
俺只见过磨椭圆孔的,方的孔,我们是手工研磨的。

网友:
一定要磨削?孔的角是圆角的吗?
很多地方,线切割也可以代替磨削,可以考虑下啊

网友:
这个不是找麻烦吗,建议采用砂带磨削

想自己做磨床,就参考一下笛卡尔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