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7.5千伏电机需要配多大的电线?

楼主(2010-01-26):
4台功率为7.5千伏电机的机床,这样需要用多大的电线做主干线,每台机床又需要配多大的电线?

网友:
给你个网址参考一下。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2986&extra=page%3D1
我们在工作时一般选11平以上的电缆。单台6平电线。

网友:
主4台功率为7.5千伏电机的机床,应该是7.5千瓦吧                                                    不知你选用什么样的主线,主干线应该最好是单芯16平方的铜线,单台机床单芯6平方的就行,如果想减低费用,主线配10平方,单台4平方也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这东西不能乱估,要看使用环境,如何埋设,电缆类型等有关,你得计算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