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热锻,模具用了很多种材料都避免不了开裂---请教

楼主(2010-01-26):
304不锈钢热锻,模具用了很多种材料都避免不了开裂,有没有好的模具材料推荐一下

网友:
发一个图纸,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冷锻可以吗?不锈钢在受热后,如果冷一 会就很难加工了。

网友:
开裂有两种形式
1、应力开裂,热处理
2、疲劳开裂,材料

网友:
必须有图纸才能分析,或者相关的技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