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缸如何动作?

楼主(2010-01-26):
请教此缸如何动作,如何实现的上升和下降,上升通过哪些阀,下降又通过哪些阀?

网友:
这个像是你自己做的图,为什么你不在作图的时候把元件编号注明,管口标注呢?这样别人在给你做解答的时候就不用在进行一次编辑了,图不难,但要解释用语言来表示,我不在行,难。

网友:
多级气缸,不好弄的。

楼主:
2# 北京机床维修 谢谢您的提醒!

楼主:
已解决,主要是不长接触,被所谓的气液给迷惑。思维一直在寻找缸内 的液压系统。后来查资料才知此图没有描述增压缸的液压系统,。另附原理如下:气液增压缸系将一油压缸与增压器作一体式结合,使用纯气压作为动力源,利用增压器的大小不同受压截面积比,及帕斯卡能源守衡原理,因为压力不变,当受压面积有由大变小时,则压强也会随大小不同变化的原理,从而达到将气压压力提高到数十倍的压力效果,以预压式标准型气液增压缸为例,当工作气动压压在液压油(或工作活塞)表面时,液压油会因压缩空气作用而流向预压行程腔,此时油压缸会迅速推动工作作位移,当工作位移砬到阻力大于气缸压力时停止动作;此时,增压缸的增压胼因为电信号(或气动信号)动作,开始增压人而达到成型产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