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刚玉能代替锆英粉和锆英砂吗

楼主(2010-01-27):
我们打算试用电容刚玉代替锆英粉和锆英砂,请大家给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生产的是不锈钢铸件,浇注温度1600左右,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A(2010-04-01):
是最理想的代替材料,不过在制壳过程中有一点困难,就是挂浆不能很均匀。容易造成壳模厚薄不均匀。

网友(2011-11-17):
引用 网友A:
是最理想的代替材料,不过在制壳过程中有一点困难,就是挂浆不能很均匀。容易造成壳模厚薄不均匀。

可以说明一下你们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吗

网友:
我想请问下,你们实验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