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m/s的线速度可以使用CBN砂轮吗?

楼主(2010-01-27):
60m/s的线速度可以使用CBN砂轮吗?

网友:
可以的,找他们定做高速砂轮,结合剂不同而已

楼主:
以前了解CBN砂轮线速度大约在80和120之间,想知道CBN砂轮必需在高线速度下工作吗?

网友:
可以.很多CBN机床都是60米.
但CBN最好是80米以上,这样才能发挥出CBN的最大潜力.至于究竟用多少米是要综合考虑,尤其是砂轮箱,比如,丰田工机的静压结构就用比较低的速度,因为静压结构在高速时功率损耗很大,还有别的问题.而勇克的陶瓷球砂轮箱就用120米多点,据说是他们机床的最佳速度.总之是个综合因素,包括成本.

楼主:
多谢螺旋线大侠,您知道的真多。

网友(2010-08-03):
CBN砂轮就是因为高速方可显示出他的优越性能!
如果是一个低速磨床。性能发挥不完善的!

网友:
可以的,你在咨询一下厂家,了解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