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壁厚的确定?——请教

楼主(2010-01-27):
一直以来油缸壁厚的确定都是凭经验来确定的,后来接触到很多缸压力很高壁厚却很薄,找来手册一验算壁厚都薄了
但在现实中都使用了很多年也没出现缸筒爆掉的现象。
如下公式:δ=P*D/2*[σ]   中[σ]有手册上取抗拉强度σb/n 其中n一般取5。
                                    还有手册取的是屈服强度σs/n 其中n取 1.5~2
这两个取法对壁厚影响很大,不知道哪个取法是对的?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虾们,如下图中在缸筒上切了密封槽后 缸筒壁厚变的很薄,但使用起来没出现强度不够的现象。
问下各位该处的壁厚该如何确定 是否使用上面公式。

网友(2010-09-16):
设计手册上都有啊!!!很全啊,,有好几方面的校核。。。。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的不太合理,个人观点。缸筒内外受压应该和一般缸筒的算法不一样?

网友:
要看最高使用压力和你选用的缸筒材料了。

网友:
安全系数跟工况关系比较密切,像液缸其工况属于冲击+交变载荷,故取5较合适,特别高压。

网友(2010-10-26):
告诉你吧对塑性材料而言屈服强度σs/n 其中n取 1.5~2' 是最合理的!

网友:
我不是搞液压设计的所以不是太明白设计的东西!但是我知道设计手册上的资料是保证你可以安全使用的设计信息,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的经验进行类比设计!设计手册上的很多东西也是从实际中简化而来的,所以说会存在楼主的疑惑。手册上是需要进行关键部件校核时用的,所以说不一定是必须是这个值!因为每个国家同一行的法阵也不一样,技术能力和材料也不一样。

网友:
查手册。看油缸生产厂家的样本

网友:
油缸按厚壁筒简化,用拉美公式计算,三向应力合成。根据不同材料选定不同许用应力。

网友:
我也认为手册太保守,材料利用不经济,像拉杆缸受力单一,用在中低压,薄一些完全可以,法兰缸在某些安装情形下,安全系数也完全可以取得小一些。

网友(2012-09-02):
没各液压缸厂家都有自己的设计算法和校核标准,你应该根据他们的标准来,手册太广,手册只是为了告诉你一种思路

网友:
用有限元分析试试看看!!应该能找到合理的壁厚

网友(2014-03-22):
我也是按δ≥PyD/2【σ】算的,算下来跟实际差别很大,不知道哪种方法确定的缸筒壁厚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