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SAE DN65,是什么标准及尺寸?

楼主(2010-01-27):
今天碰到一个法兰,上面标的SAE DN65,搞不懂是什么标准及尺寸?
是螺纹孔还是光孔?孔径多大?期待大家解答。

网友:
问参数,应该说全了,你现在没说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就是4-M12的安装孔,我省了没说

网友:
压力等级规格,你没说,
你手头有SAE规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主要想知道DN65是不是代表Φ65?

网友:
不是Φ65,
而是公称口径,是一种标称,当压力等级不同时,你的那个‘Φ’也不一样,

楼主:
找不到SAE法兰标准,二位有没有电子版的共享一下?

网友B:
SAE法兰分两种:
1.  轻型系列(3000psi
2.  重型系列(6000psi

所以你要先给出压力等级是3000psi还是6000psi
这样才能确定具体尺寸!

网友:
DN65或DN64相当与管道公称通径 2-1/2“

网友:
只是管道内径是65毫米,也就是2寸半

网友(2011-09-20):
引用 网友B:
SAE法兰分两种:
1.  轻型系列(3000psi)
2.  重型系列(6000p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