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粘度的航空煤油如何选比例溢流阀

楼主(2010-01-27):
航空煤油粘度在1mm/s左右,但包括力士多等厂家的比例溢流阀对粘度最低也要求15mm/s,如果用的话有何影响,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厂家和型号。

网友(2011-11-23):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个航空煤油的标准,大家看看是这个吗?

网友:
顺便选家质量好的比例溢流阀,因航空煤油粘度太低,内泄稍大,不过调压没问题0 n$ n! Q5 L5 H7 q9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