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解答关于旋压技术的问题(急)

楼主(2010-01-27):
本厂有一批外径为245mm壁厚为12mm的管子,如何能运用旋压技术变径为外径200mm壁厚为20mm~22mm。产品长度为240mm。
   现急求产品工艺,设备。 知道的高人进来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
非常简单了,
用液压推挤就可以了,
找个有推机的厂子,把银子放下,把参数说了,管子放导槽里,一推,将推头缩回,将件用反顶机顶出,谢过老板,就这么个过程
自己设计推机也可,算外摸局推角,计算推力,核算厚度,不行再返回重新算,直到合适
配缸,配系统,设计推架,齐了,
剩下就是发财

网友:
欢迎与我联系 本公司专业开发设计制造 金属加工专用机床

楼主:
非常简单了,
用液压推挤就可以了,
找个有推机的厂子,把银子放下,把参数说了,管子放导槽里,一推,将推头缩回,将件用反顶机顶出,谢过老板,就这么个过程
自己设计推机也可,算外摸局推角,计算推力,核算厚度,不行再返回 ...
引用 网友A:

先感谢下2楼的朋友。
现在的情况是,变径已没问题,关键是增厚。 高手能详细请教下不,最好有图纸,本厂的设备为800T液压机。本人Email"klcg317@163.com"

网友:
既然你已经会变径,增厚也很简单了
你可以用'芯棒镦'
先镦,后镦都可以
后镦好控制
发财去吧,哈哈

网友(2010-06-13):
有几位朋友的回复我看了。他们的观点不正确,好像是推测或者在想象。现在我给你个圆满的答复:你的管子收口并增厚应采用热旋压。你知道气瓶、蓄能器是怎么干的吗?是一样的机械。我就是设计'制造这种就机械的。你要了解具体的事请你联系我。15092911952赵洪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直接定这个规格的管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