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多轴箱的输出轴上一般装的都是右旋的齿轮?

楼主(2010-01-27):
为什么在多轴箱的输出轴上一般装的都是右旋的齿轮?; u: H9 F: Y8 x' q6 T
在同一根轴上要是装两个斜齿轮是不是应该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网友:
齿轮轴向力的方向不但和齿轮的旋向有关,而且和齿轮是主动轮还是被动轮有关。一般说来,同一轴上装两个齿轮,应该一个是主动轮,一个是被动轮,旋向应该一致。至于输出轴齿轮的旋向没有规定。

网友:
同一只轴上装俩螺旋齿轮,旋向要相反,可抵消部分轴向力,,,

楼主(2010-03-11):
到底是应该一致还是相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