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问题,为什么转速打不上1000r/MIN ?

楼主(2010-01-27):
请教刀具问题
     直径为13 合金镀钛的钻头,在加工材质为42CRMO调质(HB250-302)后的工件时为什么转速打不上1000r/MIN .

     目前的转速为500r/MIN,进给为45。

网友:
加工时有震动吧?

楼主:
就是在刚接触工件的时候,产生点共振,过后就好了。

网友:
如果锋刃不是自己磨的话,就可能是主轴偏摆,再就是钻头是否夹的太长(悬伸太大)。

网友:
用合金刀一般装在刀柄上时跳动最大不超过二个丝,然后再检查一下这个主轴跳动。 另还可以使用500转先做好定心,再将转速进给打上去试试。

网友:
13的钻头1000转,转速稍微高了。800左右就差不多了,还有用中心钻引孔没有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不怎么需要中心钻的。可能是悬伸太长了。正常长度的话,我们也做的,1000转算正常。或者是你的机床主轴精度不行了。

网友:
检查跳动,另外你是用什么刀柄装夹的?夹持力够不够

网友:
什么叫“转速打不上1000r/MIN ”。请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