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圆弧时发生过切---请教

楼主(2010-01-27):
公司一台数控车床在加工客户的样件时,有一斜边与直边的衔接处有一个过渡的圆弧,客户的要求很严,在检测仪器上发现我们加工的圆弧处不圆,而是台阶状,有说是定位精度不合适,有说是反向间隙的问题,意见统一不了,更无从解决。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望指点一下,先谢过了!?(另外我公司无球杆仪,无法检验两轴联动的精度

网友:
反向间隙,插补圆弧时,走到一侧圆角退刀造成的

网友:
支持楼上两位 得观点

网友:
想知道您的客户对这个圆弧部分的表面精度要求到什么程度?目前加工出来的台阶大概多大?
有很多的因素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帖子我来回吧, 猜测丝杆反向间隙的属于入门级的菜鸟。丝杆反向间隙造成的台阶只会有一处,并且一定位于圆弧的中心点,基本也不需要用到“检测仪器”,随便开过数控车床的人都知道。

在圆弧处产生台阶有以下几种原因:
1:丝杆反向间隙,台阶必定会出现在原弧的最高点也就是中心处。

2:机床伺服电机的驱动器有几个关于“刚性”参数设置为正确或者未设置到最佳状态,会在原弧表面产生很多平均分布的台阶。

3:程序错误,尤其一些非90度的过渡圆,圆弧的起点和终点程序可以控制得很好的人很少,会在圆弧的终点和起点出现台阶。

   至于车出来的真圆度如何下次再说吧

 1# 北方lck

网友:
我也在等高手..

网友(2021-03-06):
同样的问题,圆弧中间出现小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