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弦规测量外锥体锥度误差的原理和方法

楼主(2010-01-27):
正弦规是间接测量角度的常用计量器具之一,它需要和量块,指示表等配合使用.用正弦规测量外锥体锥度误差的原理和方法:
所用设备:正弦规,圆锥塞规.
测量原理及计量器具说明:
正弦规是间接测量角度的常用计量器具之一,它需要和量块,指示表等配合使用.
正弦规的结构:如图1所示.它由主体和两个圆柱等组成,分窄型和宽型两种.
正弦规测量角度的原理是以利用直角三角形的正弦函数为基础,如图2所示.
测量时,选根据被测圆锥塞规的公称锥角(2a),按下列公式计算出量块组的高度h;
h=Lsin2a
式中L—正弦规两圆柱间的中心距(100或200mm).
根据计算的h值组合最块,垫在正弦规的下面,因此弦规的工作面与平板的夹角为2a.然后,将圆锥塞规放在正弦规的工作面上,如果被测锥角恰好等于公称锥角,则指示表在a,b两点的地值相同,即圆锥塞规的素线与平板平行.反之,a,b两点的示值必有一差值n,这表明存在锥角偏差.若实验被测锥角2a、>2a,则a—b=+n;若2a<2a,则a—b=-n.
正弦规锥角偏差△(2a)按下式计算:
式中 ——a,b两点间的距离,N——指示表在a,b两点的读数差.△(2D)的单位为弧度(1弧度=2×10秒)

网友:
使用正弦规是基本技能,非常实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