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的储气罐容积如何确定?

楼主(2010-01-27):
我们有一台卡特的C7机器,其上装有一小空压机,排量16.5CFM,为设备的气动控制系统提供压缩空气。现在想根据压缩机的排气量,设计一个储气罐,以保证在空压机停止供气时,控制系统还能正常工作。不知道这个储气罐的容量应设计多大合适?怎么计算?

网友:
算一下你的停机供气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有了停机供气时间后,这个容量怎么计算?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还请您帮忙说明白

网友:
计算一下你的气罐从‘充满’到‘压力低’的过程时间即可,这个过程时间必须涵盖你的使用时间,
充满时压力高,使用时有一部分损失,你要考虑进去,
另外,一般按1.2 倍的容积选气罐,冬季温度低,要加一定余量,对重要的设备,比如钢包转台等,按行业标准考虑容积,

楼主:
谢谢4楼的老师。

网友(2018-08-14):
压缩单位容积流量的轴功率越小,越节能。

选型要注意:根据自己实际需求选型,切勿小或偏大过多。
                   1.排气量与排气压力相匹配。
                   2.考虑使用工况环境。
                      移动的或者变频的。(考虑如果一天中使用普通用气量,低估用气量,高峰用气量,波动明显,那就选择变频的)

开山空压机钻机钻车——出售、售后、租赁
18602966459
Q Q:2635396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