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槽子---请教

楼主(2010-01-27):
今天要加工一工件。是一离合器60的外园。铣26宽16深的槽子。材料是45号钢调质,有点硬。用普通的立铣刀铣几件就磨损了。请问用什么刀具加工好呢?

网友:
硬质合金刀具。

网友:
用那种舍弃式刀片的刀开粗,,钨钢刀光刀。。。。

网友:
可选直径25的硬质合金立铣刀。

网友:
应该是一般的硬质合金到就可以了阿

网友:
这么大的槽真的可以用合金刀直接铣,怀疑啊,哪位能铣傾给出切削深度,转速进给量等参数

网友:
用可换夹头
分粗精铣!
不知工艺要求高不高?

网友:
45#调质并不是太硬,用硬质合金铣刀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改变一下工艺不行吗

网友:
为什么不粗加工后再调质呢?如果调质后硬度较高的话!

楼主(2010-03-19):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用高速钢铣的,就是磨刀次数比较多

网友:
我是专门弄了把精铣的w2的铣刀,先用普通的粗铣,磨损了以后把磨损的铣刀拿到砂轮上轻轻的擦一下继续干,实在不行了就扔了。还有就是转速,走刀是否合理,26的我用的转速是250转左右,走刀是15丝左右,冷却水一定不能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