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维修(一)---原创

楼主(2010-01-27):
我是普车技师,高级钳工,接触数控机床大约七八年。曾从事教学和生产工作,常为朋友及企事业单位维修数控车床,有一些经验愿与大家分享。我在本论坛获益匪浅,所以才敢在高手大侠面前野人献曝,请拍砖不要留情面!    一,故障现象:急停不能解除。机床是江苏盐城机床有限公司的CZK6140,GSK928TC系统,步进驱动,手动挡。急停开关未按下,X/Z轴硬限位信号单独输入 未与急停信号串联。据操作工讲:前一天下班正常关机,第二天开机故障产生。经仔细检查,发现此款车床配有脚踏刹车,检查后发现脚刹的行程开关与急停型号串联,但脚刹已复位。再查后是脚刹的机械连接部分夹有切屑,使脚刹踏板不能准确回位压下行程开关而造成急停信号短路。经清理后急停报警解除。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倒没遇到,我那数控没有脚刹,但有时也会无缘无故的急停报警,并且报警不能解除,X轴的多Z轴的还没有遇到,经过多次发现中托板行程开关夹有很多铁销,把铁销清除后即可解除报警,这是我在工作时出现的一些问题,容易被忽视,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13-08-25):
对这种帖子必须要顶,经验可以解决大问题。

网友:
这样有实际经验的帖子很实用,应该整合起来

网友:
经验最难得0 z" C. J% {+ n, @2 D
顶了

网友(2013-09-27):
谢谢您!原创一定要支持下,期待您多和大家分享下经验。

网友(2018-09-01):
不错很实用,现在好多厂家已经去掉硬限位了。

网友:
数控配脚刹的,我都极少遇到,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暂停消除不了,检查机床电路没问题,找了好久,结果是电脑的自动按键使用频率高,用了几年了,按下去弹不出来,当时找不到合适的,就把帮助按键拆下来,换在自动按键上,使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