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控电动阀的原理---请教

楼主(2010-01-28):
诸位LZ,有些球阀或蝶阀是气控电动阀,谁能帮忙说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
电动阀就是是电动阀,那又来的气啊,气动球阀或碟阀是一个气缸来控制,开关阀是一个电磁阀来控制,控制阀是有一个定位器控制,电动阀是一个马达控制开度,

网友:
用气动控制装置(包括气缸,涡轮蜗杆,电磁阀,过滤调压阀)等去控制阀门的开和闭啊!电动阀就是用电动头去控制啊。

网友:
楼主可能是气控阀吧。气控阀好处及时不像电磁阀那样线圈会发热。

楼主:
气动和电信号之间有何关系,怎么控制阀的开度呢

网友:
IP 见过没,4--20MA的电流来控制电磁铁,电磁铁动作来控制定位器里气压输出,从而控制阀门开度,定位器上有机械调零和电位调零,调到4毫安对应0开度,20毫安对应100%就可以了,再不懂就问我,我就做仪表的,有时间拍几张图片给你看看,美卓的阀门

网友:
楼上的,你好啊,QQ里经常聊的.4--20MA的电流来控制电磁铁是比例电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