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板折弯---请教

楼主(2010-01-28):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有一个问题,希望能和大家共同讨论一下:
    有一次接到厚度为10mm的紫铜板折弯,有标准的上下模,但没有任何材料可供试折弯,经过简单的计算后硬着头皮上了,结果首件尺寸偏差达到3.5mm。
    大家对于这种厚板材的折弯有什么经验吗?在没有试折弯的情况下如何保证首件产品的尺寸偏差最小呢?说实话,对于这种贵金属,特别是在没有试折弯的条件下,加工时产生的心理压力特别大。
    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材料明确的话,可以不试弯,但我们现在材料市场比较混乱,不试弯无法保证,
成批进口料,就可以不试弯,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厚板,不仅是弯曲回弹的问题,侧角的收缩也没有规律,超过一个值,还可能裂角,你不试,谁都无法保证,

网友:
学习了,厚板折弯确实没搞过

网友:
接到厚度为10mm的紫铜板折弯,有标准的上下模,但没有任何材料可供试折弯,经过简单的计算后硬着头皮上了,结果首件尺寸偏差达到3.5mm。

经验公式对薄板比较适用,对厚板误差较大.
外包尺寸展开长度经验公式;一个弯头减二个厚度,与零件折后实际尺寸要短点,所以经验公式+补偿尺寸
用中心层展开比较准
展开长度算得比较准,发现零件折后实际尺寸要短点,原因板厚实际尺寸偏小了

试折---折一道边后就应算得折弯系数了

网友:
你可以先用料边测一下系数!

网友:
首件先做大一点,然后加工到图纸要求,不知道这算不算个办法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建议,但是,我说的是直接拿着工件上,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也无法试折弯的。

网友:
那您现在试好了吗?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呵呵,我是试出来了,但也只是限于这一种板材。我当然是可以说出来的,但这样没意义。我真正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以后再碰到类似的产品,有什么好方法能一次做好?

网友:
新产品第一次即作好了有2种情况
1,产品精度要求太低。
2,纯属巧合。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
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有办法解决的好的,不应该完全只靠运气或者寄希望于产品对精度的要求低。希望有经验的同行能不吝赐教,感激!!

网友:
楼主不把自己得到的经验分享一下,就希望别人说给你听,一般人会告诉你?

网友(2010-05-08):
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一直在弄新产品,很有压力啊!!!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厚板的折弯的经验

楼主:
据我所知,使用瑞士CYBELEC的DNC60系统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这个系统可以根据上下模以及材料的相关数据的设定,在输入外部折弯尺寸的情况下,系统本身会计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挡料位置(实际位置,比编程位置要小,一般的薄板会小大约一个板厚,但厚板不同)。按照这个尺寸加工,一般也没有太大的偏差,但必须保证挡料位置是精确的。可以先用薄板试折弯,将挡料校准,可能会产生一个修正值。然后再输入厚板折弯的加工数据,例如上下模、材料厚度等,这时候,系统会根据输入的外部尺寸计算出挡料的实际位置,但刚才试折弯时得出的挡料位置的修正值不要清除,这个数值要参与此次加工。
不知道这样说,大家明白了没有,其实我没有用这个系统折过厚板,只是在平时操作过程中了解到这个系统在加工此类产品时应该会比较有优势。有用这个系统的同仁们可以试试,总结一下经验。我个人估计这样折出来的尺寸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其实这个方法还是系统在起主要作用,而且局限性也是有的,如果有些厂家没有使用这个系统的折弯机,也不能用这种方法。所以我认为起主要作用的应该还是人,但目前,我也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而且我换了工作,现在没有厚板需要加工了。希望自己以后能跟大家多交流,多学习!

网友:
没有做过紫铜板折弯,我只做钢板件的折弯!应该计算的系数不一样!

网友(2012-09-29):
简单的不得了!图纸所有折弯尺寸相加减去钣金实际尺寸、再除以折弯刀数、得出系数。问题搞定!

网友:
按照中心线展开,折弯后取中心线折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没有用的。材料不一样的话,折弯的时候变形度不一样,下模槽宽不一样也会让尺寸变得不一样 若是想真正一次做成产品,需要对材料折弯反复测试得出系数。 借用别人的参数除非你们的材料是一致的 折弯机也会有影响尺

网友(2012-11-17):
建议大于10mm的不要折弯,偏差大不说,容易损伤机器,采用焊接吧,和折弯出来的效果一样

网友(2015-02-12):
挖下坟~最近做了厚16的紫铜板折弯,而且R角靠近30,试折弯之后的尺寸和理论上中心层的尺寸要差个2,3个毫米,的确板越厚,理论值计算误差越大,而且由于拉料,折弯处附近的板厚肯定是小于材料本身厚度的,R角越大,小于板厚的范围就越大,最好的办法,如前面前辈说的,首样做的大一点,计算出系数之后,可以把长出来的部分铣掉。

网友:
肯定要试才能做出更好的产品呀 毕竟不是你们经常加工的产品呀 各个方面因素不一样 有好多材料跟材质和质量不一样而不一样 就算公式计算也未必不出差错呀

网友:
长知识了,学习

网友:
经验的积累吧。。每人分享一种就齐活了

网友:
本公司有200t--600t的折弯机若干台,可折厚度22mm以下碳钢制品。

网友(2023-06-02):
不如焊接

网友:
10毫米的紫铜板折弯,可以考虑用80的下模槽口,扣除量17.5,内圆角在10.5左右。详细过程在这就免了。希望有帮助。" [0 M% S4 l( t#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