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线圈故障的判定——求教

楼主(2010-01-28):
请问如何快速判定电机线圈的短路、短路、还是电容损坏?还有转速变低了是什么原因?扭矩几乎没有了是什么故障?本人菜鸟,请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
三相电机用电容吗?如果是断路,好查,用表测电阻无穷大,如果是短路,在小功率电机上会显示三相电阻不平衡,大功率电机测不出来,因为大功率电机的电阻值很小。转速变低有可能电压偏低,或少相电,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使用会烧坏电机,少相电时电机的转向不固定,没准往哪个方向转,而且扭矩很小。我只知道这么多了,因为我不是专业搞电机这行的。看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三相异步电动机线圈故障:常用的检测方法采用仪表测量,一般用万用表、兆欧表,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单相工作时采用电容器,也有测量电容器容量的电容表。2楼说的不错,电动机故障除电机本身有问题外(转子、轴承、电机温度),还要考虑其它的原因。如进电源是否正常、电线容量、安装(主要接头)、电机负载、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