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伞齿轮啮合的间隙应为多少

楼主(2010-01-28):
装配后两螺伞齿的侧隙为0.20mm。试运转时 发出间断性(齿轮震动声)疑似。一般在三四分钟后噪音渐强,温升也在30℃-50℃。 现在就是找不出发出震动声的原因 ,多谢师父们指点,改日如有机会晚辈便当面感谢

网友:
螺伞的配合间隙为0.3mm,通过调整垫片的厚度来调整两齿轮的配合间隙,配合侧隙为0.2mm显然是小了,运转时肯定会发出振动声的,因为伞齿轮加工过程也存在齿圈跳动,加上装配时两齿轮的轴心线的偏差,高速动转时会发出噪音的,产生磨擦,齿轮发热而膨胀,这时两齿轮的啮合间隙会变得更小,发出的噪音将更大。

网友:
螺旋伞是不是锥齿轮,是的话,侧隙0.2mm没错。

网友(2010-03-06):
理论上应该齿侧间隙0.18-0.5mm,实际装配过程中因为各种加工误差,最好在0.3-0.35之间最合适,不会产生噪音异响和发热现象

网友:
以前师傅教时,装配时夹张纸进去,,,,,,,,,刚刚好。

网友:
理论上0.30--0.45mm但你要考虑两螺伞的接触区和跳动

网友:
我觉得螺旋伞齿轮和其安装轴的同轴度也对伞齿轮噪音影响比较大

网友:
测量点半径不同而不同

网友(2010-04-05):
我觉得跟齿轮的加工精度、装配及所留间隙都有关系,要逐个排除。

网友(2010-07-14):
螺伞试运转时发出噪音和齿侧间隙、接触区有关,螺伞间隙应为0.3~0.4mm最佳,接触区位置应为齿高方向中部偏上,齿宽方向中部偏小端,接触区≥50%,另如果齿顶有硬点的话会发出敲击声

网友(2011-01-14):
回复 网友A:

锥顶要重合的,装齿轮的轴要轴向能调整。

网友(2011-08-30):
我也学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11-11-03):
侧隙跟齿轮精度也有关系,书上查得到具体的,隐约记得是化工版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11-12-07):
同意2楼的意见,说的很详尽。

网友B(2012-10-19):
1、接触面问题,高速轴小螺伞要求接触面在整个齿长的中间偏大端(受力后接触面会向小端偏移),与之配合大螺伞要求接触面略偏小端。
2、检查齿轮清根是否干净,齿顶间隙是否达到要求,齿根处是否有啃咬痕迹
3、个人认为振动不是齿侧间隙偏小造成的后果,齿侧间隙偏小一般只是声音发闷,过小则会无法形成油膜或油膜厚度不够至使齿面快速疲劳剥落(个人认为无法形成油膜的原因可参考间隙密封的原理)。齿侧间隙偏大则会振动和冲击较大,缩短齿轮寿命,所以现场调整齿侧间隙的时候宁大勿小
4、相互配合的伞齿是否成对加工
5、是否带载试机,带载与空载齿轮啮合状态有较大差别
6、是否试机时转速太低
7、我厂生产线上的螺伞都是国产六级精度,一般齿侧间隙控制在40-45丝为最好,不知道楼主所说20丝是进口齿轮吗?几级精度的啊,求社区众神指导!

网友(2017-01-17):
引用 网友B:
1、接触面问题,高速轴小螺伞要求接触面在整个齿长的中间偏大端(受力后接触面会向小端偏移),与之配合大 ...

你家生产的齿轮精度确实不高,我们用国产的伞齿轮间隙调整到0.3-0.35mm,效果很好!另外同意你所述观点1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接触面问题,高速轴小螺伞要求接触面在整个齿长的中间偏大端(受力后接触面会向小端偏移),与之配合大 ...

第一条其实跟伞齿轮轴交角有很大关系,受力啮合位置略偏移

网友:
看评论学到的更多

网友(2017-11-25):
这个问题较专业,还是请教专业公司比较放心,比如江苏巨力齿轮,可以试试

网友:
减速机装配用的弧齿锥齿轮,一般间隙在0.15到0.25左右的。

网友(2019-08-13):
我现在也是在装螺旋锥齿轮,还是三个螺旋锥齿轮啮合,噪音和振动都有,完全找不到解决方法。上下螺旋伞齿用料都是铝的,侧齿轮用料是PEEK料,齿轮啮合痕迹,齿侧间隙的调整,这些都做了,到3000RMP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噪音和振动,实在想不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