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船用板材料和国内Q235差不多,抗拉强度为何不同?

楼主(2010-01-28):
看韩国一个资料,船用板YIELD--24kg/mm2,materlal--E24,TENSILE--36kg/mm2,这种材料和国内Q235应差不多,可是抗拉强度为什么不同啊?

网友:
你上面已经写明白了,是高丽的E24船板,
船板是船板,不能与Q235类比,不是一种用途,你这种比较就不正确,Q235 只能做一般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