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钝化后对产品外形尺寸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0-01-28):
请问各位同志,黄铜钝化后对产品外形尺寸有没有影响?公差一般在哪个范围内?请帮分析下.谢谢!

网友(2011-07-05):
尺寸会变小,具体要看抛光的时间

网友(2011-08-27):
您是做什么样的产品的?在钝化之前是否通过酸洗这道程序?还有就是看你黄铜在钝化是用的配方了,如果你钝化药水里面加了算,那么你的产品是片状的话就会变小,是圆状的话,那么壁厚就会薄(以上需受钝化时间所限制,若时间短,那么不会有太大影响,若时间长,那么就会出现之前所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