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变位系数有最高限制吗?

楼主(2010-01-28):
齿轮的变位系数一般都在多少范围之内呢,有最高限制吗,本人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知识,请教了

网友:
没有什么限制吧,看齿轮多大?

网友:
限制肯定有,系统地看一下齿轮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
当然有,这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如果要求有较高的承载能力,一对齿轮的变位系数之和即xΣ应在0.6-1.2范围内取值;如果要求有较大的重合度系数,xΣ应在-0.4-0范围内取值;如果要求有较好的综合啮合性能,xΣ应在0-0.6范围内取值.最小的变位系数x应为:
x≥齿顶高系数-(z/2)sinα*sinα.有点复杂。具体详情可以查设计手册。

网友:
简单的说,大不能变尖,小不能挖根!

网友(2010-07-03):
楼上的简单明了,说中要害,

网友(2010-09-19):
楼上的简单明了,说中要害

网友:
支持 :
当然有,这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如果要求有较高的承载能力,一对齿轮的变位系数之和即xΣ应在0.6-1.2范围内取值;如果要求有较大的重合度系数,xΣ应在-0.4-0范围内取值;如果要求有较好的综合啮合性能,xΣ应在0-0.6范围内取值.最小的变位系数x应为:
x≥齿顶高系数-(z/2)sinα*sinα.有点复杂。具体详情可以查设计手册。

网友:
简单记就是变位系数和为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