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总被料粘住,弹簧不起作用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0-01-28):
机械密封总被料粘住,弹簧不起作用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主要是与轴接触的密封胶套容易和轴粘住弹簧推不起来

网友:
换个弹性大点的弹簧

网友:
先了解物料颗粒度大小,以此条件考虑选用单端面和双端面密封;了解温度高低,以此选择密封圈的材质和硬度;了解物料传递给密封的压力,以此选用非平衡型和平衡型。
鉴于你的情况,如果使用的是双端面密封的话,估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密封圈材质不对或使用温度过高造成;另外一种可能是胶套的加工尺寸公差存在问题。
具体情况请详细描述。

网友:
这个可能跟介质有关,请正确选材,选型

网友:
检讨材质,
要不像压铸机一样给加个冷却的槽

网友:
用双面的密封,加冷却水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