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电动机及减速机的型号?

楼主(2010-01-28):
急需电动机及减速机选择型号的相关知识

楼主:
请各位高手大侠指点

网友:
根据自己知道的参数,找个样本对照选就是了,再不就直接打供应商的电话,你把要求告诉他们,他们会帮你配的!!!

网友:
书上查的到。。

网友:
楼主您好!
# T% r3 R. S- H这个问题牵涉到相关的资料比较多,比如:负载类型等等,一两句话说不清,请看看图表。

网友(2010-10-25):
谢谢老马的分享,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