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舌簧继电器 与 光电开关 的电磁耐受性比较

楼主(2010-01-28):
气动控制中,一般用磁性开关来判断气缸行程位置

就是一个舌簧继电器

但是设备上有高低频射频源(有防护罩),还有一个大的线圈

有资料说舌簧继电器不能安装于变压器(也是线圈)附近

避免误动作

电器工程师推荐用光电开关

请问:电磁场不影响光电开关的吗?

如何计算多大的磁场可以引起舌簧继电器的误动作?

对于有强电磁场产生的电气产品,其电磁污染是否有国际标准?(如CE IEEE等)

网友:
光电开关以光为媒介传输电信号的一种电一光一电转换器件。它由发光源和受光器两部分组成。把发光源和受光器组装在同一密闭的壳体内,彼此间用透明绝缘体隔离。在光电耦合器输入端加电信号使发光源发光,光的强度取决于激励电流的大小,此光照射到封装在一起的受光器上后,因光电效应而产生了光电流,由受光器输出端引出,这样就实现了电一光一电的转换。

楼主:
在同一射频源附近,磁性开关和光电开关哪种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