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孔的作用---请教

楼主(2010-01-28):
小弟液压小白,有一事不明特请教:
      据说阻尼孔只是让油路冲击变小,那么阻尼孔的存在是否对油路功能无逻辑影响呢?而我们在分析油路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可以将阻尼孔看成通路呢?
请教有经验的朋友是这样的吗?

网友:
阻尼孔有多种用途,比如调速,比如缓冲等,
阻尼孔本身是通路,但孔径非常小的时候,其限流作用非常明显,也就是流动阻力很大,当你需要流量的时候,就得详细计算此处,看是否满足你的流量要求和压力降,否则就麻烦了,
但对于要求运动速度非常缓慢的场合,比如一些试验机,为控制速度而使用的小节流孔,由于运动速度低,其流动阻力不大,
为避免双向阻力,有时加单向阀,可以控制单向节流,而不影响另外一个方向,

主要是看使用,使用前算一下,看是否能用,泛泛说,不准确,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
我们是油压机使用单位,液压图上有不少Φ1.0、Φ1.2、Φ1.8之类的阻尼孔。分析动作起来很是烦人。
那么,流动阻力大和流动阻力小分别会带来什么呢?

网友:
找本液压元件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