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想买一台加工直径800mm卧式的数控车---请教

楼主(2010-01-28):
各位大师,我公司想买一台加工直径800mm卧式的数控车,不知哪家的好,请指点,在此多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问老鹰,他正致力于网站的商业开发,对于你这样的需求信息,他肯定要开辟一个专栏的,毕竟这是商机啊!

网友:
加工直径800mm卧式的数控车:主要是看你对设备的要求,一般国内一些生产机床的大公司都可以,象齐一机、星火、武重、沈阳机床等等,操作控制系统一般采用西门子、发那科的比较多。

楼主:
三楼的大侠,请问星火和沈阳机床比较,哪家的性价比高

网友:
看工件的精度了

楼主:
精度不高,尺寸精度为9级,粗糙度为Ra1.6,工件长度不超过2米

楼主:
五楼的,老会员了,积分怎么这么低啊

网友:
沈阳的好一些

网友:
沈阳的好 就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