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汉字的刀具怎么选用?

楼主(2010-01-28):
现在在A3材质的铁板上铣几个汉字,笔画宽度4mm左右,字深2mm,现在用西南普通的2刃直径4毫米的铣刀很容易断,磨损也很快。切削参数是转速1200 进给80mm/min 切深2mm,硬质合金的也用过,还没有白钢的耐用。请问该选用何种刀具,切削参数该用多少,尖刀或平底刀都可以。

网友:
提高转速......

网友:
高速钢的就可以,关键是加工参数的选择

网友:
切削深度大了,所以容易断刀,切深1MM比较合适。

楼主:
用球刀的效果会不会好一些。或者有没有专门加工铁的雕刻刀,转速该打到多快

网友:
用圆车刀自己磨一个,单刃的,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