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钢片冲压成形后,会发生中间弓起,怎么解决?

楼主(2010-01-28):
2.5mm厚的薄钢片经过冲床冲压成形后,会发生中间弓起。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不爱发图。此工件由于没有图只能大概讲一下。方案有两个。1数量少,采用激光切割。2数量大,采用精冲加工。你最好发一下图,毕竟具体工件,具体分析。

网友:
落料

下模刃口高度尽量小
上下模刃口要锋利
间隙取上差
上模要有出气孔

网友:
间隙取上差--说错了
间隙取下差!!!!

网友(2010-03-01):
反变形开模具,或如果不影响使用,改变图纸。

网友:
2楼讲得很对,需要根据工件具体尺寸形状来分析原因。
笼统地讲,主要还是由于模具不完善所致。要针对性地改进模具来解决。

网友(2010-05-02):
在模具上想办法,可以校型

网友:
如果零件较小,不需要考虑模具出气孔的影响,可以适当减少模具间隙、加大冲压吨位试试。
如果零件较大,一定要考虑模具出气孔的影响。
允许加加强筋会有改善的。
改用拉伸工艺,零件会有较大改进。
因为楼上没给出图纸,只能一般说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