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5c/p20材质,怎样在数控车床上车细亮?

楼主(2010-01-29):
s45c/p20材质,在数控车床上车圆形工件,端面靠近中心位置车出来的粗糙度有12.5,
参数:s=1100转/分  F=0.08mm/转  吃刀量=0.003-0.005mm   刀片=塗层刀片,有经验的
帮助一下!

网友:
外圆多大的?主轴转速在高一些

网友:
车端面的时候,越靠近中心,刀头处的线速度越小,是否是这个原因?
由 v=ωr 可知,ω 不变,v 随着 r 线性递减。
如果“粗糙度”跟“线速度”存在着比例关系的话,则从圆周到圆心的粗糙度是递增的。
有一种变速主轴能改变 ω 从而维持 v 不变。

网友:
你吃的太少了,R角是多少的?我估计你留0.8mm余量精车,就ok了

网友:
我认为是刀的问题,不锋利,转速低了,或者机床主轴的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
吃刀量0.003~0.005??亏你想得出来。将吃刀量加大一百倍试试,正常要加到200倍
1# 2009zhangde

网友:
同意4楼和6楼的说法

楼主:
真的很感谢楼上的几位朋友,谢谢你们的参与,补充一点:吃刀量写错了,应是0.03-0.05mm,
如余量0.6mm精车,尺寸能保证吗。

网友:
没问题!你就放心的试吧

网友(2010-05-07):
我同意3楼的。余量小车不细亮的

网友:
再调整也无法保证中心点部分的光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