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上用麻花钻钻铍铜材料的孔,老是卡钻头或断钻头!

楼主(2010-01-29):
在普通车床上用麻花钻钻铍铜材料的孔,老是卡钻头或断钻头,钻过铍铜的高手请帮忙分析原因!
谢谢了!

网友:
我们钻过铍青铜,铁屑是一片一片的崩碎屑,钻头应磨得钝些,转速很低,进给加大

网友:
钻头角度有问题。搜一下群钻的资料。研究一下会有帮助

网友:
1,铍铜粘软,加工时要及时冷却。
2,钻头定制大螺旋角的。螺旋槽最好抛光减小摩擦系数。钻尖磨成大于130度的。并增大钻尖后角。
3,根据钻孔深度增加倒屑次数。
4,增大钻径倒锥,或干脆将头部钻径5毫米以后的钻径磨小一点。
5,多试几种方法,试验中找到最好的方法。

楼主:
三楼的朋友有没有群钻的资料,发出来让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
主要是冷却液加的不够充足  我以前给别人用摇臂钻干过一个活  和我说的情况是一样的  也是铜活  钻头断在里面  给你个建议  就是冷却液要充分 还有 勤退

网友(2014-08-22):
关键是磨钻头
                     钻头最好磨成前钝后利,切削速度比正常加工低30%,切削液加大流量

                     我们都是这样钻的,效率很高

网友:
我们车间的师傅告诉我的,钻头不要磨的太正;他们试验过 现在钻的很快。

网友:
磨钻头是个技术活啊

网友:
  主要是磨钻头
         把钻头的中心磨偏一点,不过要适当用小一号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