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母防松结构的受力分析及正确使用

楼主(2010-01-29):
在社区中有关双螺母防松问题的中“薄厚”两个螺母的位置讨论的帖子不少,各有各的见解,但似乎都没有充分的证据让大家信服,现在就这个问题的受力分析,阐述一下自己的见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更欢迎大家指正。
双螺母防松的应用见图1(图中采用双头螺栓是为了后面叙述的方便),螺栓处于受拉力状态。因为螺纹面的展开是斜面,因此图1的螺母可以用图2的斜铁来代替,这样便于进行受力分析。受力图如图3所示,q1为支撑面对螺母1的均布力,q2为螺母1与螺母2端面间的均布力,P1为螺杆对螺母1的拉力,P2为螺杆对螺母2的拉力。如果是单螺母的话,∑q1=P1=P(螺杆的给定预紧总拉力),此时螺母1螺纹面的左端面与螺杆保持其间隙δ。
在加上螺母2以后,随着螺母2的继续旋紧,其承受螺杆的拉力P2逐渐增大,同时P1逐渐减小。
1.      1.    P10时,∑q1保持不变,P1+P2=P。预紧力取决于螺母1的旋紧程度。
2.       2.P1=0时再继续旋紧螺母2,则螺母1螺纹面的左端面与螺杆的间隙δ将逐渐减小,在δ≥0这个过程中,∑q1略有增大,P1=0 P2=P+ΔP=p’。螺杆的预紧力的增量ΔP取决于间隙δ的大小。
3.       3.当δ=0后如果再继续旋紧螺母2,则P2将继续增大,但总预紧力p’保持不变,也就是螺杆的预紧力不再增大,P2增大的结果是使两螺母间的螺杆承受一个附加的拉力。
通过以上受力分析,可知:正确的使用方式应该是第一种状态。有资料表明P1=0.8PP2=0.2P较为合适。所以螺母1应该厚一些,螺母2薄一些。也就是说,在把图1中的螺母3松开后,螺母1与螺母2应该很容易松开。

网友:
结构很直接明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能简化成图二的斜面?是旋转不好表述,用位移来说明?

网友(点评):
从受力上怎样起到防松的,还是没有说清楚

网友:
理论功底太深厚了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但在实际使用中,螺母厚度一样,效果差别不大。

网友(2010-05-08):
回复 网友A:
不管厚度是否一样 用于防松的螺母不能太薄 否则其牙型面与螺杆贴合面积小 导致摩擦力过低 在振动中容易松动

网友(2010-09-07):
楼主的理论完全错误。

网友:
网上很多关于双螺母防松的论文,大家可以去搜。楼主理论是错误的,应该是薄的在里面厚的在外面。
另外双螺母防松在理论上是很好,但实用效果不佳。

网友(点评):
“应该是薄的在里面厚的在外面”有什么道理,做实验看看。

网友:
实际情况很多都是用两个一样的螺母锁紧

网友:
到底谁对谁错,拭目以待

网友:
厚的在里面,薄的在外面是对的。双螺母结构好像放松效果不好

网友:
理论功底太深厚了但不知道对错

网友:
还有这种结构 希望楼主能够在详细的说明

网友:
我不知道谁对 但是我们公司齿轮箱上面的双螺母防送 就是里面的厚外面的薄一点

网友:
如果条件许可的话第一个螺母以前加上一键槽和导套,这样放松效果更好。

网友:
我们没有这么死板的啦,两个一样厚的装上去,照样防松,只是振动不大的场合这样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点评):
只是为了节省。如楼主所说,外面的螺母只分担20%的力。

网友:
很不错的分析。不过斜铁的那个简化对于初学者有点难理解了。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般实际操作中都是用一样厚度的,省事,辅料种类可以减少,仓库管理也容一些

网友(点评):
大批量生产时浪费了一些

网友:
两个螺母要一起加工完后,要配对才可以用

网友(点评):
如何配对?

网友:
感觉八楼说得有理有利有节。。。O(∩_∩)O哈哈~

网友:
理论性很强

网友: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螺母1螺纹面的左端面与螺杆保持其间隙δ”是什么意思啊,或者哪位大侠知道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三角形螺纹紧固件齿形间有间隙。

网友:
回复 楼主:

    结构很直接明了

网友B:
我从防松里分析一下双螺母结构
对顶螺母防松原理(厚上薄下).jpg
双螺母防松时产生两个摩擦力面,第一摩擦力面是螺母与被紧固件之间,第二摩擦力面是螺母与螺母之间。安装时,第一摩擦力面的预紧力为第二摩擦力面的80%。
在冲击和振动载荷作用时,第一摩擦力面的摩擦力会减小和消失,但同时,第一螺母会被压缩导致第二摩擦力面的摩擦力进一步加大。螺母松退必须克服第一摩擦力和第二摩擦力,由于第一摩擦力减小的同时第二摩擦力会增大。这样防松效果就会比较好。
双螺母(对顶螺母)的防松效果是普通弹性垫圈的八九十倍。
双螺母防松的关键在于保证第二摩擦面的摩擦力,因此要求第二摩擦面的预紧力大,第一摩擦面的预紧力为第二摩擦面预紧力的80%。从而也要求上面的螺母厚,下面的螺母可以减薄。虽然第二摩擦面预紧力是第一摩擦面预紧力的80%,但由于螺母受力不均匀,前几扣受力大,后几扣受力小,下螺母厚度最多可减小到上螺母厚度的50%。
结论:厚上薄下

网友(点评):
"在冲击和振动载荷作用时,第一摩擦力面的摩擦力会减小和消失,但同时,第一螺母会被压缩导致第二摩擦力面的摩擦力进一步加大"王大侠详细讲解

网友(2010-12-28):
这样朋友们看的清楚,更易懂。

网友(2011-11-07):
米思米手册上看到他们提供的双螺母使用方法为:两个螺母拧紧后,固定住上面的,把下面的反向拧多少多少。

网友(点评):
“两个螺母拧紧后,固定住上面的,把下面的反向拧多少多少?”有这样的方法?

网友(2011-12-29):
还是没看懂受的力是如何计算

网友(2020-06-15):
引用 网友B:
我从防松里分析一下双螺母结构

双螺母防松时产生两个摩擦力面,第一摩擦力面是螺母与被紧固件之间,第二 ...

反正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都要求先安装薄的后安装厚的,也就是说薄的在下面,厚的在上面,和你的结论一样。

网友C:
这个分析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2021-04-08):
帖子误人子弟!
螺母之间受力关系变化正确,但是双螺母的用途和防松原理完全错误。
通俗地讲,双螺母,后面那个螺母,把第一个螺母死死地压在螺纹牙上。两个螺母对顶,无论载荷如何变化,螺母之间的压力和摩擦力几乎不受影响。
也就是说,第二个螺母对抗预紧力+工作载荷+第一个螺母的反向力。
随便找个双螺母论文
看不了全文的自行知网查询
希望贴主删帖,避免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分析好像有点问题。

帖子误人子弟!
螺母之间受力关系变化正确,但是双螺母的用途和防松原理完全错误。
通俗地讲,双螺母,后面那个螺母,把第一个螺母死死地压在螺纹牙上。两个螺母对顶,无论载荷如何变化,螺母之间的压力和摩擦力几乎不受影响。
也就是说,第二个螺母对抗预紧力+工作载荷+第一个螺母的反向力。
随便找个双螺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