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加工中心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0-01-29):
各位,我公司准备购买一台加工中心,应该注意什么呢?请各位给指点一下。

网友:
看你们准备干啥活,加工啥工件,转速要求,机床刚度要求,零件精度要求,买国产还是进口的是买经济型还是高端的
加工中心的标配要求是什么,需要花钱购买的附件有哪些,不花钱的是哪些,你们场地环境是好还是比较恶劣,是准备打包还是准备只买机子刀柄对刀器刀具自己搞定? 都需要细细准备,要好好调研一下,不然苦日子在后面哦

网友:
楼上说的够细致,选合适的 不一定选最好的,如果要好的那只有进口的。。。

网友(2010-04-21):
3# 我爱机电一体化 BraceletNecklacesearringsnecklaceFashion Jewelryweb designinteractive designPianoPlate Heat Exchanger
但是进口的贵啊.

网友:
有条件就要买好的,不会后悔.

网友:
关注,最好能提供一些具体点的方案。
如有现成的实例,那就更好了。

网友:
国产的加工中心便宜 但稳定性差 故障率高 比如油箱漏油 经常故障报警等 而且使用3-4年后 机床的精度就不怎么好了 进口的 台湾机比较实惠耐用 我司用的是台中精机的 用了6年了 还是蛮好的 国产的加工中心做 半成品比较实惠 。

网友(2010-07-17):
刀库要考虑一下,涉及到换刀时间的多少

网友:
进口的需要相应的条件,如切削液,液压油,工作环境,更换备件好贵的,同时交货期长,这些都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