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车,油缸的位置不能精确控制---请教

楼主(2010-01-29):
我们厂的混凝土泵车存在泵送系统的油缸的位置不能精确控制,虽然有形成开关,但是还是会出现撞缸的现象,请问各位专家有没解决方案,请不吝赐教

网友:
行程开关处要常清理,坏了要换,

网友:
行程开关只是一个控制,关键看你设计的油缸是否有缓冲装置,或阀组设计有问题。

楼主:
谢谢lhjr大虾,我的这个泵车有缓冲装置,但是缓冲装置很难在设计时合理确定

网友:
这个还是应该根据输送缸,油缸行程来确定。

网友:
油缸必须要有缓冲控制,或者油缸外加节流慢速控制.如果过快,有惯性,很难实现准确控制.

楼主:
hemei大虾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对不同的型号的泵车都要做很多的试验才能确定,就是找不要一个理论的计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