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或冲孔工装---求助

楼主(2010-01-29):
这是个铝合金件,太阳能热水器的的联箱,插玻璃管用的!厚度2MM,长度为960,要求钻直径62的孔,孔距75。要钻12孔.太多了,总不可能划线钻孔吧,所以伤脑筋!谁能给想想办法做个台钻或钻床上的工装啊?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对了,要钻12孔.太多了,总不可能划线钻孔吧,所以伤脑筋!

网友:
不要钻孔,铝合金强度低。采用冲压(手动或冲床)很简单。邮箱WANGYUGUO1978@163.COM

网友:
做副简易冲模,直接用千斤顶就可以加工,一天做个几百片没问题。

网友:
我们这是用的套料钻,好用,,,,,,,,,,

网友:
用钢板做个钻模就好了,就打两个62孔,孔距75,一个孔用作定位,另一个工作。很简单

楼主:
6# 孤子 大哥,起先我也是这么来做的,我是先钻小孔再来钻大空的。可是实践证明这样很吃力,您看我的工装,如图,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