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轴测图的使用情况调查

楼主(2010-01-29):
各位大侠:不知道你们在平时制图过程中用没用过轴测图的画法?由于我办公室电脑上没三维软件,在遇到一些结构表达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就用轴测图画出一个结构示意图,进一步表达所画零件的结构。当然,如果能用CAD三维画就更好。我单就经常使用的CAD二维制图,方便的切换成轴测图,意思基本上也能表达清楚。有哪些大侠也使用的,请顶一下,呵呵……

网友:
只用二维,谁会费劲八拉的做个轴测图,倒是用三维的,可以轻轻松松在工程图中做个轴测视图

网友:
一般在表达外部框架的时候会使用一下轴测图

网友:
在表达相贯线时用一下轴测图,平时基本不用

网友:
偶而用,很少用.

网友:
恐怕用的人太少了吧,主要是麻烦,现在3D软件已经普遍了

网友:
不用轴测图,都是用三维绘图的,而且三维的可以旋转,看得更清楚

网友:
估计以后会改成用三维图标注

网友:
cad中的三维太麻烦了,没几个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