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模数仪表滚齿机的价格

楼主(2010-01-29):
小模数仪表滚齿机的价格和加工效率如何?谢谢!

网友:
加工的是多小的模数?一般加工2.0以下的滚齿机算是小模数滚齿机。常见的是半自动床子,价格和你所要的精度与加工效率有关,几十万到几百万都有的。

楼主:
2# sjkabc 这么贵啊。。三,四万的有没有?有没有跟仪表车床一样的?谢谢!!

网友:
小型仪表滚齿机不是那么多厂家在做。要么选择国产的价格便宜精度低点,选择瑞士或者日本的价格高精度高。自己根据你做工件的精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