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球头刀具如何表达?

楼主(2010-01-29):
图中球头形铣刀或刨刀,开了十个螺旋刃,怎么表达?

没搞过刀具,请指点下,最好有图样,多谢。

网友:
多大球径的?用来干什么的?十个刃?球头底部只能剩两个刃。螺旋槽要开到柄上去。

楼主:
直径3.5-5mm
全是单刃,球面两端只要有刃一致就行。

柄部最后还会车一刀的。

不晓得刀具如何表达,不会象普通制图一样吧?

网友:
用二维画自然用简化画法,人脑无法凭空设想曲线路径
如果用三维画,出工程图时,模型的真实投影,你根本不用管细节

楼主:
用二维画自然用简化画法,人脑无法凭空设想曲线路径
如果用三维画,出工程图时,模型的真实投影,你根本不用管细节
引用 网友A:

太神奇了

网友:
````

不多说了,我帮你顶了!

婴儿湿疹酷我音乐盒乐活男孩

网友:
不是加工球笼的铣刀吧?球笼的铣刀一般是CBN的

网友:
是滚光刀吧

楼主:
多谢各位费心,只求如何表达这种球头刀的图
上面是外观投影图,下面是横截面齿形图,不过齿好象多了些,齿是开到头了的。

我们叫做刨刀,是专用的特种刀具。

网友:
你可以参照齿轮和圆柱凸轮展开画法